tm1650突然熄灭的问题,重启又好了,熄灭时间随机

楼主(2021-11-26):
我在使用tm1650时刚开始一切运行正常,然后数码管就突然灭了就不会再亮了,然后重启又好了,熄灭时间随机。那个大神知道为啥吗

网友A:
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和稳定?芯片有无发热现象?

网友A:
检查供电电压及芯片有无发热。

网友B:
估计是电源问题或者滤波电容坏了

网友C:
LED驱动芯片,需要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下。他的通讯协议不可靠,干扰会导致其中几个bit位突变。

网友D:
排除是否硬件问题,然后再看看软件是否有问题

网友E:
就是电源供电支撑不住的缘故!这个IC点亮多个灯的时候,再点亮一路时,操作瞬间电流比较大,比稳态消耗的电流大的多,容易导致芯片内部欠压复位!芯片供电附近并接一个大的电解电容,最好100uF以上!

网友F:
跑一个依次点亮一段的试试,可能使因为电流不够

网友G:
如果I2C通讯没问题的话,硬件问题居大,线路上的干扰引起线路工作不稳定

网友H(2022-08-29):
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LED驱动芯片,需要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下。他的通讯协议不可靠,干扰会导致其中几个bit位突变。

经验之谈,有借鉴价值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LED驱动芯片,需要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下。他的通讯协议不可靠,干扰会导致其中几个bit位突变。

困扰很久的问题,解开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LED驱动芯片,需要隔一段时间初始化一下。他的通讯协议不可靠,干扰会导致其中几个bit位突变。

怎么可能

网友K(2022-12-03):
参考1650芯片手册,需要两个10K上啦电阻,0.1电容,一个100uf电解电容

网友L:
引用 网友G:
如果I2C通讯没问题的话,硬件问题居大,线路上的干扰引起线路工作不稳定

为什么那么多人说是I2C通讯呢?TM1650并不是I2C,只是协议跟I2C类似而已。实际上他并不可以接到I2C的线路上。

网友M:
TM1650总供电串一个50欧电阻再接入供电系统,后面再470微法滤波。没事的它能正常工作只是亮度稍低,先用着看看,再次熄灭的话再去研究代码和程序是否有错误

网友N:
有没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

网友O(2023-06-14):
现在23年中,我刚接触此芯片,我也发现此问题;反复调试程序(修改延时量)/电路加磁珠等效果都不理想。
然后看到热心友人:工工1999 提到反复初始化的思路。
我试了,效果非常好。就是拔掉数码管电源然后再插好也能恢复显示。
---->程序中以一定频率读取TM1650的数据,当发现数据是刚通电时的数据时,初始化一下就OK了

网友P:
首先查一下电源供电问题,然后看一下电路问题

网友Q:
引用 网友O:
现在23年中,我刚接触此芯片,我也发现此问题;反复调试程序(修改延时量)/电路加磁珠等效果都不理想。
...

哪有这么复杂,每次更新显示都把配置,显示,亮度相关数据一起发就是了

网友R:
数码管突然灭掉并且随机熄灭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。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:  电源问题:检查供电电源是否稳定,并确保电源电压符合TM1650的要求(通常为3.3V或5V)。过低或不稳定的电压可能导致数码管灭掉。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电源或添加稳压电路来提供稳定的电压。  连接问题:检查TM1650与控制器(如单片机)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。确保时钟(CLK)和数据(DIO)线正确连接并稳定。松动或错误连接的线路可能导致数码管工作不正常。  初始化问题:TM1650在初始化时需要发送特定的命令来配置其工作模式和亮度等参数。如果初始化过程中出现错误,可能会导致数码管熄灭。确保在启动时正确初始化TM1650,并确认初始化代码没有问题。  错误操作或逻辑问题:检查程序中对TM1650的操作是否正确,包括发送数据、设置显示内容和刷新频率等。确保程序逻辑没有错误,并要注意不要重复初始化TM1650或发送不正确的指令。  软件问题:检查程序中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干扰TM1650正常工作的代码或中断。不正确的软件实现可能导致数码管异常。 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,建议尝试使用其他TM1650模块或更换数码管,以确定是否存在硬件故障。此外,可以参考TM1650的数据手册和示例代码,确保程序与TM1650的工作方式和规格相符。如有需要,也可以在相关论坛或社区寻求帮助,向其他开发者请教他们的经验和建议。

网友S:
请严格按手册时序写程序,再就是注意程序有没有问题(例如读写某个数组超过定义大小了)

网友S:
还可以排除法,吧其它程序都去掉,只留下显示程序,看看有没有问题,如果ok,说明是程序问题,如果还不行,一查TM1650读写时序,二查硬件电路。

网友T(2024-01-16):
引用 网友O:
现在23年中,我刚接触此芯片,我也发现此问题;反复调试程序(修改延时量)/电路加磁珠等效果都不理想。
...

读取不是读取的按键的值吗?

网友U:
供电问题:TM1650数码管模块可能在供电方面存在问题。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紧固,确保电源电压稳定并满足TM1650的需求。还可以考虑使用多个电解电容进行稳压和滤波。

接线故障:检查TM1650模块与主控板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,确保没有松动、短路或错误的接线。建议检查电路连接的焊接质量,并保持良好的接触。

软件问题:检查您的代码是否正确地控制了TM1650模块的显示和刷新操作。可能存在软件的逻辑问题,导致数码管突然熄灭或无法正常工作。确保您的代码没有逻辑错误,并正确配置了TM1650模块。

故障模块:TM1650模块本身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或损坏。尝试更换一个新的模块,然后观察问题是否解决

网友V:
先看看1650芯片电源脚与地的电容有没有,要100uF以上的,如没有,各种怪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