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数模转换器连接输出模拟量

楼主(2021-11-26):
如图,单片机四个IO口与5580相连,请高手帮我看一下,它是怎么把四个模拟量分别输出到OUTA ,OUTB ,OUTC ,OUTD .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?PU这个引脚起什么作用?还有FBA,FBB,FBC,FBD为什么可以不接,DSP这个引脚直接接电源为什么?
这个一个医疗设备上面的电路板,现在客户想把四路输出改成两路输出,正好单片机上有两路输出,意思是能不能把5580拿到,毕竟这玩意不便宜也是一个成本。所以再拿之前我得搞清楚它的工作原理。这样拿掉5580我心里也有底。

网友A:
两个字节数据中包含着寄存器地址,地址不同,数据就送到了不同的输出通道。请仔细阅读器件文档。

网友B:
想知道5580工作原理,操作方法,参数性能,应该仔细的,慢慢的阅读器件的说明书至少3遍,问是问不出什么的

网友C:
PU 是输出选择脚, 启动时PU高电平,就是输出满量程,低电平就是输出0量程,悬空的话,输出量程中位,如果启动时对输出无要求你可以完全不用管PU.
DSP不是必须接电源,取决你。你图里面DSP接VDD主要是因为他的例子是基于上升沿传输,你如果不想接电源的话,可以把DSP接地,无非就是前沿后沿,上升沿下降沿的区别,当然,你要搞得花俏一点的话,也可以把DSP接IO口,然后,这次拉高DSP 通过上升沿传输,下在拉低DSP通过下降沿传输。
至于,怎么把4个模拟量分别输出到OUTA~OUTD 当然是靠指令拉,说起来太复杂,详见手册20页。如图:

说实话,你这些问题手册里都有答案,还是仔细看手册吧。

网友D:
PU这个引脚是上电状态选择输入:
将 PU 连接到 DVDD ,OUT_通电后达到满量程。
将 PU 连接到 DGND ,OUT_上电时归零。
浮动 PU ,上电时为中量程。

网友D:
FBA,FBB,FBC,FBD可以接OUT或者其他电压,决定OUT输出电压范围。

网友D:
DSP这个引脚是时钟使能选择:
将 DSP 连接到 DVDD ,在 SCLK 的上升沿输入数据。
将 DSP 连接到 DGND, 在 SCLK 的下降沿输入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