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86CPU、8255、16*16点阵显示汉字程序 Proteus仿真图

楼主:
16乘16点阵显示汉字说明
CPU使用8086
使用两片8255,A口B口定义输出
第一片8255显示列从左到右,依次0-15列
第二片8255显示行,从左到右,依次为低8位为7-0位,高8位为15-8位
使用pctolcd软件生成16*16的汉字字模,与上述的排列匹配。

AIOCON         EQU 8006H ;行信号
AIOA     EQU 8000H
AIOB     EQU 8002H
AIOC     EQU 8004H

BIOCON         EQU 9006H ;行控制
BIOA     EQU 9000H
BIOB     EQU 9002H
BIOC     EQU 9004H
DATAS SEGMENT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
;信(0) 阳(1) 学(2) 院(3)

XIN DB 00H,80H,01H,00H,06H,00H,1FH,0FFH,0E0H,00H,00H,00H,20H,00H,24H,9FH;
DB 24H,92H,0A4H,92H,64H,92H,24H,92H,24H,92H,24H,9FH,20H,00H,00H,00H;"信",0

DB 00H,00H,7FH,0FFH,40H,10H,44H,08H,5BH,10H,60H,0E0H,00H,00H,3FH,0FFH;
DB 20H,82H,20H,82H,20H,82H,20H,82H,20H,82H,3FH,0FFH,00H,00H,00H,00H;"阳",1

DB 02H,20H,0CH,20H,88H,20H,69H,20H,09H,20H,09H,22H,89H,21H,69H,7EH;
DB 09H,60H,09H,0A0H,19H,20H,28H,20H,0C8H,20H,0AH,20H,0CH,20H,00H,00H;"学",2

DB 00H,00H,7FH,0FFH,44H,20H,5AH,10H,61H,0E0H,08H,01H,30H,82H,24H,8CH;
DB 24H,0F0H,0A4H,80H,64H,80H,24H,0FCH,24H,82H,28H,82H,30H,8EH,00H,00H;"院",3

LKZZ DW 0001H,0002H,0004H,0008H,0010H,0020H,0040H,0080H,0100H,0200H,0400H,0800H,1000H,2000H,4000H,8000H
BUF DW 0000H
BUF1 DW 0000H

    ;此处输入数据段代码
DATAS ENDS  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
STACKS SEGMENT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   DZKJ DW 16 DUP(0);此处输入堆栈段代码 ;可以修改
STACKS ENDS 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
CODE    SEGMENT ;
        ASSUME CS:CODE,DS:DATAS,SS:STACKS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
START:
    MOV AX,STACKS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  问题  STACKS=?
    MOV SS,AX    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    MOV SP,0020H    ;可以修改
    MOV AX,DATAS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   问题 DATAS=?
    MOV DS,AX       ;不要动 这是固定格式

    MOV        AL,80H          ;U6 8255 写方式控制字,A口工作在方式0,做输出,B口工作在方式0,做输出,C口作为输出
        MOV        DX,AIOCON
        OUT        DX,AL

        MOV        AL,80H          ;U7 8255写方式控制字,A口工作在方式0,做输出,B口工作在方式0,做输出,C口作为输出
        MOV        DX,BIOCON
        OUT        DX,AL
QS:
    LEA BX,XIN
    MOV CX,4
    MOV [BUF],CX

ILED:
    MOV CX,0500H
    MOV [BUF1],CX

ILED0:

        MOV SI,BX

        LEA DI,LKZZ
        MOV CX,16
XH160:
        MOV AX,[DI];列控制信号
        MOV        DX,AIOA
        OUT        DX,AL
        MOV AL,AH
        MOV DX,AIOB
        OUT DX,AL

        MOV AL,[SI]
        NOT AL
        MOV        DX,BIOA
        OUT        DX,AL
        INC SI
        MOV AL,[SI]
        NOT AL
        MOV DX,BIOB
        OUT DX,AL

        INC SI
        INC DI
        INC DI
        LOOP XH160

        MOV CX,[BUF1]
        DEC CX
        MOV [BUF1],CX
        JNZ ILED0
        ADD BX,32
        MOV CX,[BUF]

        DEC CX
        MOV [BUF],CX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

网友A(2021-12-20):
请问,系统启动后,从哪个地址开始执行呀?

网友B:
请问字模怎么获得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