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非ST问题) 请问下 国货M4 做产品可以跑emwin吗?

楼主(2021-11-26):
(非ST问题) 请问下 国货M4(某大)做产品可以跑emwin吗?是不是会有版权问题,只在国内是不是就没问题?

网友A:
可以实现的,需要和谐keil,然后自己编写drawpoint函数,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吧。st有专用的emwin,keil也有自带的emwinst的需要校验一下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实现的,需要和谐keil,然后自己编写drawpoint函数,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吧。st有专用的emwin,keil也有自 ...

阿西吧呀。。。谢谢大佬的指点,我还是算了吧,水平有限。找个简单又“开源”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