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流电压采集 求思路

楼主(2021-11-26)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,谢谢大家

1、两路电流采集的量程为0-100mA;显示分辨率为1mA;
2、 两路电压采集量程为0-2V,显示分辨率为10mV;
3、 各通道信号数据相对误差小于5%;
4、 可实现自动连续测量和外触发单次测量。
5、 多路信号可通过LCD1602/数码管显示/OLED等显示;
6、 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将多路信号发送到PC端进行显示。

网友A:
这个应该  有个不错的adc的单片机就行了  f207以上应该都行 其它的没用过 可以单配adc

网友A:
但是误差不好搞 采样解决.好 误差.会小  但单片机误差解决不了

网友B:
用啥单片机呢?
带不带ADC ?
不带ADC的话,打算不打算用AD芯片?
最核心的东西得说啊……,不然不好出主意啊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啥单片机呢?
带不带ADC ?
不带ADC的话,打算不打算用AD芯片?

用51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误差不好搞 采样解决.好 误差.会小  但单片机误差解决不了

误差可以慢慢调,最主要是能采集两路电压两路电流

网友C:
单片机采用STC8A4K
12位ADC,精度肯定超过你要的5%
电流采样要看负载有没有要求,因为电流经过电阻的时候是会产生压降的,
要求不高的,直接用1欧采样电阻
要求高的,那就得用0.1欧电阻,还得加个运放,高精度那种,大概7块钱一片
不知道你这是产品还是DIY,又或者是作业,不同的东西就有不同解决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采用STC8A4K
12位ADC,精度肯定超过你要的5%
电流采样要看负载有没有要求,因为电流经过电阻的时候是 ...

这是设计

网友D:
交流用用互感器毫安级别的  直流用康铜,电压用电阻分压取样。

网友C:
我知道是设计
设计什么?产品?DIY?还是作业?
电流采集就是串联一个电阻,然后用单片机的ADC测量采样电阻的电压,并计算出电流
电压就是ADC
误差取决于ADC和采样电阻的精度
显示就是显示
多路就是多路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
这都是单片机应用基本知识呀,你什么头绪都没有,那怎么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知道是设计
设计什么?产品?DIY?还是作业?
电流采集就是串联一个电阻,然后用单片机的ADC测量采样电阻 ...

这是设计,之前打错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交流用用互感器毫安级别的  直流用康铜,电压用电阻分压取样。

感谢解答

网友E:
对电流和电压进行采样是单片机最简单、最基本的应用之一。 您可以在此论坛上搜索大量示例并从中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电流和电压进行采样是单片机最简单、最基本的应用之一。 您可以在此论坛上搜索大量示例并从中学习。

1mA精度太高了

网友F:
我给你一个,也许能帮到你。

楼主(2022-02-07):
引用 网友F:
我给你一个,也许能帮到你。

大佬,这个只有电流采样

楼主(2022-03-21):
引用 网友C:
单片机采用STC8A4K
12位ADC,精度肯定超过你要的5%
电流采样要看负载有没有要求,因为电流经过电阻的时候是 ...

有办法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给你一个,也许能帮到你。

这个打不开啊 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