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控硅控制市电通断断电后还有电流经过?

楼主(2021-11-26):
MOC3041+BT138S可控硅控制市电通断断电后还有电流经过是什么原因?
三极管导通后,市电220V正常使用,用电器正常!
三极管关断后,市电输出还有一点小电流,用电器被关断,但是用电器的屏幕还在点亮只不过是一闪一闪的不是正常的!(经过测量电路中还有70-80V电压)如果不接用电器,三极管关断后还有220V的电,感觉是虚电,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,大神们!

网友A:
可控硅测试,小于一定电流就认为关断,BT138是 0.1A,工作电流越大,这个电流越大, 不可能彻底关断。

网友B:
可控硅不是理想的开关,相当于一个阻抗很大的电阻,有漏电流正常。

网友C:
这就为什么在它之前要接空气开关的缘故,不同于继电器,接触器是真通断

网友D:
可控硅适合调压,不适合开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控硅适合调压,不适合开关。

以可控硅为核心的SSR(Solid State Relay)了解一下,只能当开关,不能调压。

网友F:
如果要打开和关闭电源,可以尝试使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如果要打开和关闭电源,可以尝试使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。

固态继电器里面还是可控硅,同样关断后有数微安至数毫安的漏电流,因此不能实现理想的电隔离。

网友G:
算理想开关了,十安才几毫安漏流

网友G:
那些电可能是零火线问题,并非漏流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算理想开关了,十安才几毫安漏流

看“板凳”位我贴出来的表格,不要轻易胡说,说话一定要有依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