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tm32C8T6检测波形和占空比程序 使用到了外部搭建的过零比较器

楼主(2021-11-26):
测量占空比使用到了外部搭建的过零比较器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my_adc.h"
#include "my_time.h"
#include "my_gpio.h"
#include "stm32f10x_usart.h"
#include "public.h"
#include "Lcd_f.h"
#include "my_oled.h"

int main()
{
        u16 i=0;
        u8 kong[]={"           "};
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exti_init();//频率
        GPIOA_init();//作电压调档 初始为GPIO7set 4档
        GPIOB_init();
        GPIOC_init();
        TIMER2_init(65534,71);//频率计数
        TIMER4_init(65534,71);
        TIMER3_init(99,7199);//10ms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
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OLED
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time_buzzer=25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ignal_time==100)//如果1s没有收到触发外部中断(没有信号输入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}else if(signal_time>100)//如果1s后没有检测到外部中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no_signal();//显示无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clear=0;//清屏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ignal_time<100)//判断是否有信号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显示=====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t_oled)//每1s更新标志位 更新显示信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t_clear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clea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average();//求函数平均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BX();//显示波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frequency();//显示频率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X==2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uty_cycle();//显示占空比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70,0,kong,12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Vpp();//显示峰峰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TEX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_o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xet_BX_bit==1)&&(Duty_cycle_bit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B_pd_main_V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et_BX_bi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ty_cycle_bi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判断方波===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xt_ADC();//检测电压范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ADC检测=====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t_Text_V==1)//如果标志位为1 检测电压范围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uty_cycle_bit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B_pd_main_V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ty_cycle_bit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下载: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