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总设计框图

楼主:
2、硬件仿真图
3、主函数和定时器代码
数码管倒计时设计
中断控制程序
- #include<reg51.h>
-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-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- uchar code seg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- //对应数码管显示数字0-9
- int u_m=20,u_n=0,u_x=0,u_y=0,u_i=0,h=0,k;
- //定义全局变量并初始化,m,n表示分钟与秒,x,y表示A,B两队分数
- sbit P1_0=P1^0;
- sbit P1_1=P1^1;
- sbit P1_2=P1^2;
- sbit P1_3=P1^3;
- sbit P3_2=P3^2;
- sbit P3_3=P3^3;
- sbit P3_6=P3^6;
- sbit P3_7=P3^7;
- void delay(uint x)//定义延时程序,通过设置参数x,改变延时时间长度
- {
- while(x--)
- {
- uint y;
- for(y=0;y<200;y++);
- }
- }
- /*显示子程序,变量i,j分别是分秒,变量x,y是A,B两队的分数*/
- void display(int u_i,int u_j,int u_x,int u_y)
- {
- P2=~0xfe; //刷新数码管显示时间的分钟十位,调用延时程序
- P0=~seg[u_i%100/10];
- delay(1); //延时数码管点亮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fd; //刷新刷管分钟位的个位
- P0=~seg[u_i%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fb; //刷新数码管秒位的十位
- P0=~seg[u_j%100/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f7; //刷新数码管秒位的个位
- P0=~seg[u_j%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ef; //刷新数码管A对分数的十位
- P0=~seg[u_x%100/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df; //刷新数码管A对分数的个位
- P0=~seg[u_x%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bf; //刷新数码管B队分数的十位
- P0=~seg[u_y%100/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P2=~0x7f; //刷新数码管B队分数的个位
- P0=~seg[u_y%10];
- delay(1);
- P2=0x00;
- P0=0xff;
- }
- void t0() interrupt 1 //定义中断程序,调用定时器T0
- TH0=0xb1; //对定时器T0送入初值,TH0=0xb1
- TL0=0x10; //TL0=0X10定时器定时为20ms
- if(u_n<0) //每20ms调用一次
- {
- u_n=59;
- u_m--;
- u_i++;
- if(u_i==50) //定义I为50,50*20ms=1s
- {
- u_n--;
- u_i=0;
- }
- display(u_m,u_n,u_x,u_y);//调用数码管显示程序,每20ms刷新
- void int0() interrupt 0 //外部中断0的控制程序,每次按键按下,加2操作
- {u_x+=2;if(u_x>98)u_x=98;}
- void int1() interrupt 2 //外部中断1的控制程序,每次按键按下,加2操作
- {u_y+=2;if(u_y>98)u_y=98;}
- void timing() //定义调时程序
- if(P1_2==0) //当按下P1_2时
- delay(1); //延时消抖
- if(P1_2==0)
- u_n++; //秒位加1
- if(u_n==60)//当秒位到60时
- u_m++;//分位加1,秒变1
- u_n=1;
- }
- }
- }if(P1_3==0) //当按下P1_3时
- {
- delay(1);
- if(P1_3==0)
- {
- u_n--;//秒位减1
- if(u_n<0) //当秒位减到0时,分位减1,秒位变59
- { u_n=59;
- u_m--;
- }}}}
- void exchange() //定义比分交换程序
- int u_t; //定义中间变量
- if(P1_1==0) //当P1_1按下时
- delay(1); //延时消抖
- while(P1_1==0);
- u_t=u_x; //利用中间变量t,将A,B两队比分交换
- u_x=u_y;
- u_y=u_t;
- display(u_m,u_n,u_x,u_y); //刷新数码管
- void suspend() //定义暂停程序
- if(P1_0==0) //当按下P1_0时
- delay(1); //延时消抖
- while(P1_0==0);
- EA=0; //关中断,进入死循环
- while(1)
- {
- display(u_m,u_n,u_x,u_y);
- if(P1_0==0) //当再次按下P1_0时,跳出死循环
- {
- delay(1);
- while(P1_0==0)
- EA=1;
- break;
- }}}}
- void alertor() //定义报警程序
- {
- if(((u_m==0)&&(u_n==0))|(P3_2==0)|(P3_3==0)|(P1_0==0)|(P1_1==0)|(P1_2==0)|(P1_3==0))
- {
- P3_7=1;
- P3_6=1;//P3_7和P3_6间隔输出高低电平,使蜂鸣器响
- delay(5);
- P3_7=0;
- P3_6=0;
- delay(5);
- }
- }
- void conclude() //定义结束子程序
- M: if(h==1) //当时间条件满足时,关闭中断,使数码管保持状态显示
- {
- EA=0;
- delay(20);
- u_m=0;
- u_n=0;
- P3_6=1;
- P3_7=1;
- delay(200);
- P3_7=0;
- P3_6=0;
- while(1)
- {
- display(u_m,u_n,u_x,u_y);
- exchange();
- if(P1_0==0) //当P1_0再次按下时,跳出循环
- {
- delay(1);
- while(P1_0==0)
- {
- EA=1;
- u_m=20; //重新赋予初始值,开始比赛
- u_n=0;
- h=0;
- goto M ;
- }
- }
- }
- }
- }
- void main() //定义主程序
- EX0=1;//外部中断0的分开关打开
- EX1=1;//外部中断1的分开关打开
- IT0=1;//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
- IT1=1;//外部中断1为下降沿触发
- PX1=1;//外部中断1为高优先级
- PX0=0;//外部中断0为低优先级
- TMOD=0x01; //初始化程序
- EA=1; //开关总中断打开
- ET0=1;
- P3_7=0;
- P0=0xff;
- P2=0x00;
- if(P1_0==0) //第一次按下P1_0,单片机启动,显示初始值
- { //由于调用了一次暂停功能,会显示初始值
- TH0=0xb1;
- TL0=0x10;
- TR0=1; //启动定时器
- P3=0xff;
- P1=0x7f;
- P3_7=0;
- while(1)
- {
- timing(); //调时子程序
- exchange(); //比分交换程序
- suspend(); //暂停程序
- alertor(); //报警程序
- if((u_m==0)&&(u_n==1)) //判断子程序结束调用条件
- {
- h=1;
- }
- conclude(); //结束子程序
- }
- }
- }

仿真代码51hei附件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