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程序更换IO口后不能解码,请教大佬们一下,在此感激不敬。

楼主(2021-11-26):
代码是红外解码程序,用的P3.2口,外部中断0。我想更换到P5.5 外部中断3.但是更换后就不能解码了。请问大佬们,除了更换到外部中断3,和IO口以外,还要更改定时器吗? 这个代码不更改IO口是能正常使用。在STC8G1A08中使用。

#include "IR.h"
//用12M晶震
unsigned char ir_flag = 0;
unsigned char ircode[4]; //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
unsigned int HighTime,LowTime;
void IR_Init(void)
{
        IR_INPUT = 1;
//        INTCLKO = 0x20;  //外部中断3
        IT0 = 1; //下降沿触发
        EX0 = 1; //打开外部中断
        AUXR &= 0x7F;
        TMOD &= 0xF0;
        TMOD |= 0x01; //设置T0 工作方式1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EA = 1; //开总中断

}

void EX0_ISR(void) interrupt 0
{
        ir_flag = 1;
        EX0 = 0;
        TH0 = 0;  //定时器清零 为定时作准备
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TR0 = 1;  //打开定时器0 计算引导码的低电平时间 9ms
        while(IR_INPUT == 0);
        TR0 = 0;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LowTime = TH0*256+TL0; //计算低电平时间 us
        if(((LowTime>8500)&&(LowTime<9500))!=1)  //大于8.5ms小于9.5ms 就是正常的,否则退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X0 = 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}
        TH0 = 0;  //定时器初值清零 为定时作准备
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TR0 = 1;  //打开定时器0 计算引导码的高电平时间 4.5ms
        while(IR_INPUT);  //等待高电平结束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HighTime = TH0*256+TL0; //计算高电平时间 us
        if((HighTime > 4000)&&(HighTime < 5000)) //引导码正常,则接收4个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_flag = ir_read(ircode);
        }
        EX0 = 1;

}

bit ir_read(unsigned char *pbuf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 = 0;

                //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一个字节 8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 >>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R_INPUT ==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Time = TH0*256+TL0; //数据的低电平时间 载波的时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R_INP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Time = TH0*256+TL0; //高电平时间 us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LowTime < 360)||(LowTime > 68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ighTime > 500)&&(HighTime < 6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 & 0x7f; //0111 11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ighTime > 1500)&&(HighTime < 18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temp | 0x80; //1000 0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[i] = 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pbuf[0]+pbuf[1]) == 255)  //校验数据正确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pbuf[2]+pbuf[3]) == 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主程序呢? 着代码不用主程序的么??

换到 P5.5的话, 主程序里记得要加:
P5M0 = 0;
P5M1 = 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程序呢? 着代码不用主程序的么??

换到 P5.5的话, 主程序里记得要加:

主程序里面设置了双向口输出P5M0 = 0;
P5M1 = 0;

网友B:
没有把更换到外部中断3的程序贴出来,不好解答,只要按说明书配置好INIT3的触发方式和中断号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把更换到外部中断3的程序贴出来,不好解答,只要按说明书配置好INIT3的触发方式和中断号,应该是没有问 ...

外部中段3就是前面注释了那句。INTCLKO = 0x20;  //外部中断3  这个就是开启外部中段3,然后之前的是外部中断0, 外部中段0有两句,就是IT0 = 1;EX0 = 1;我就是把这两句注释了,换成INTCLKO = 0x20;换了后就不行了。IO口也都配置了 是准双向口。定时器没动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把更换到外部中断3的程序贴出来,不好解答,只要按说明书配置好INIT3的触发方式和中断号,应该是没有问 ...

外部中段3 为什么就一句呢,外部中断0 和1 都有单独的开关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外部中段3就是前面注释了那句。INTCLKO = 0x20;  //外部中断3  这个就是开启外部中段3,然后之前的是外部 ...

我没有配置中段号 我晕 ,大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