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k3266芯片的蓝牙耳机声音过大,自己调整固件把音量调小,遇到了问题

楼主:
特别希望有蓝牙经验的大佬来指点一下,这个资料里面有usb升级文件等问题:没有图片中蓝色的线,(这种线的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)能不能自制一根线,直接去掉usb的+5v直接来用。
技术文档,讲解没看懂,所有的音效,led,语音提示配置文件,最后要变成一个.bk文件,只知道生成不会合并文件
文件都上传了,包括升级软件,和pdf技术讲解,最后附上升级软件的界面,和烧录接法
如果有朋友也想自定义蓝牙耳机可以一起来探讨.这个软件比较牛,能定音效,改关机电压,还有蓝牙连接策略

屏幕截图 2021-11-27

软件界面

软件界面

屏幕截图 2021-11-27

文件

文件

屏幕截图 2021-11-27

调音

调音

usb升级软件和技术文档

网友A(2021-11-27):
有必要改么,例如从手机端也能调大小

网友B:
这东西是不开放编程的,只有公司签约才能拿到开发环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必要改么,例如从手机端也能调大小

问题是开机那一下和关机那一下提示音都超级大声
而且晚上听音乐时调到最小声还是很大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问题是开机那一下和关机那一下提示音都超级大声
而且晚上听音乐时调到最小声还是很大声

软的改不了也可以通过改硬件来达成目的

网友D:
耳机?原来耳机是16欧的就换32欧,32欧的就换64欧,音量不就小了?再不行串一个电阻。你说提高音质或者加大音量,也许很复杂,减小音量方法可就多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是不开放编程的,只有公司签约才能拿到开发环境

这份资料有开发环境,还有图形界面,勾选调试即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东西是不开放编程的,只有公司签约才能拿到开发环境

这份资料支持自行开发,软件有界面,可以改数值,再写入到芯片里

网友E:
我现在遇到的问题,技术文档里面,将数据写入到芯片,要用到一条线,(有图片但是不会发)

我手头缺这种线,看起来像断开+5V的usb线,但是我没法确定。我把图片上传,大神可以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线。

还有如果还有其他朋友想加入进来,

从硬件层面自定义蓝牙耳机的相关功能,调音效等

可以了解这款耳机
品牌兰士顿L17b

网友F(2022-09-27):
蓝色的是USB转串口线,升级目录里面有个CH341,应该就是那根线的驱动程序

网友G(2024-04-22):
这是uart串口线,在设备通电状态下仅需要连接gnd,tx,rx三个信号,板上通常有标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