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楼主:
- 汇诚科技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#include<reg52.h> //库文件
-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//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
-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//宏定义无符号整型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初始定义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ode[16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 };
- unsigned char k;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延时函数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void delay10ms(void) //延时程序
- {
- unsigned char i,j;
- for(i=20;i>0;i--)
- for(j=248;j>0;j--);
- }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键盘函数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void Getch ( ) //取键值函数
- unsigned char X,Y,Z;
- P1=0x0f; //先对P3 置数 行扫描
- if(P1!=0x0f) //判断是否有键按下
- delay10ms(); //延时,软件去干扰
- if(P1!=0x0f) //确认按键按下
- X=P1; //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
- P1=0xf0; //列扫描
- Y=P1; //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
- Z=X|Y; //取出键值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switch ( Z ) //判断键值(那一个键按下)
- {
- case 0xee: k=0; break; //对键值赋值
- case 0xed: k=1; break;
- case 0xeb: k=2; break;
- case 0xe7: k=3; break;
- case 0xde: k=4; break;
- case 0xdd: k=5; break;
- case 0xdb: k=6; break;
- case 0xd7: k=7; break;
- case 0xbe: k=8; break;
- case 0xbd: k=9; break;
- case 0xbb: k=10;break;
- case 0xb7: k=11;break;
- case 0x7e: k=12;break;
- case 0x7d: k=13;break;
- case 0x7b: k=14;break;
- case 0x77: k=15;break;
- }
- }
- }
- }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主函数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- void main()
- {
- while(1)
- {
- P1=0xff;
- Getch(); //调用取键值函数
- P0=seg7code[k]; //查表LED输出
- P2=0X0F; //点亮数码管
-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 结束
-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