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for(index = 0; index < 25; index++) index值不累加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1-11-26):
使用keil 4 调试ABOV芯片,index是一个函数的局部变量,进入for循环后index值不累加

网友A:
不累加? 难道……,你的意思是一直 =0 ,在循环里不出来了? for 变成 while(1) 了?

网友B:
在for处打断点,再单步,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累加? 难道……,你的意思是一直 =0 ,在循环里不出来了? for 变成 while(1) 了?

打断点,在调试窗口不累加,确实是这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for处打断点,再单步,就知道了。

就是打了断点在调试窗口看index的值不累加才知道的,这个函数里的index是局部变量,在其他函数里也用到几个index的局部变量,我把这个函数里的index局部变量变为index1,就是换个名字就累加了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C:
是不是定义的常量index啊

网友D:
应该是断点的位置没选好,内存释放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定义的常量index啊

常亮会被替换成数字,都不可能通过编译。

网友F:
直接看汇编代码,找找放在那个寄存器里了,然后单步运行,盯着这寄存器看

网友G:
估计是index是和其它变量冲突了。按标准。用最基本的i.j.k之类的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估计是index是和其它变量冲突了。按标准。用最基本的i.j.k之类的看看。

换个名字就可以了,可是这个index是局部变量,不会冲突啊,这会不会与keil 4 的优化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