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写的单片机C语言程序 hex文件无法烧录

楼主(2021-11-26):
背景:想用stc89c51控制lcd屏再经过对商家资料的无数次阅读后,终于写出来那么一两行代码。。。结果生成出来无法烧录???【程序很简单,就几行】LQ12864那个是官方pdf里给的驱动
为什么烧写示例hex(比4K大了,用不了)可以烧进去,但是我写的生成的2K多的hex为什么会失败呢?

网友A:
1) 失败信息很重要,要学会看,不会看的话,要学会贴出来问。
2) 你的代码就算烧录成功,也会跑飞,因为缺少 while(1);
3 )  程序大,是因为你包含的多,不用的不包含,程序就小了。

网友B:
先找个差不多的抄一下,在按着自已的想法改一改,不然会有好多问题的。

网友C:
烧录问题,这是较旧版本的单片机,最好使用较早期的下载工具,官网上有的

网友D:
换一个单片机试一下,看一下TTL线有问题不

网友E:
新建工程时要选择对应的单片机型号,头文件也要写对

网友F:
这可能是由于芯片编程器或编程器软件不兼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