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译错误 怎么样DS18B20的测温与显示(整数加小数)仿真不出来

楼主(2021-11-27):
#include"reg52.h"
sbit DQ=P1^4;
void Delay_OneWire(unsigned int t)
{
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t--)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2;i++);
        }
}
void Write_DS18B20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
    Delay_OneWire(5);
    DQ=1;
    dat>>=1;
  }
        Delay_OneWire(5);
}
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OneWire(5);
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//DS18B203õê¼»ˉ
bit in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bit initflag=0;
        DQ=1;
        Delay_OneWire(12);
        DQ=0;
        Delay_OneWire(80);
        DQ=1;
        Delay_OneWire(10)
        initflag=DQ;
        Delay_OneWire(5);
        return initflag;
}
unsigned char rd_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ow,high;
        char temp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44);
        Delay_OneWire(20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BE);
        low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high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temp=high<<4;
        temp|=(low>>4)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onewire.h"
#include"absacc.h"
unsigned char dspbuf[8]={10,10,10,10,10,10,0,0}
unsigned char dspcom=0;
unsigned char intr;
bit temper_flag=0;
code unsigned char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
void display(void);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;
  TMOD|=0x01;
  TH0=(65536-2000)/256;
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EA=1;
  ET0=1;
  TR0=1;
  while(1);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rd_temperature();
    }

                dspbuf[6]=temperature/10;
                dspbuf[7]=temperature%10;
  }
}
void_isr_timer_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
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if(++intr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r=0;
                temper_flag=1;
  }
}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C0);
        P0=1<<dspcom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P0=tab[dspbuf[dspcom]]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if(++dspcom==8){
                dspcom=4;
        }
}
unit rd_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char low,high;
        unit temp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44);
        Delay_OneWrite(40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BE);
        low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high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temp=high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|=low;
        temp=temp*(0.625)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C0);
        P0=1<<dspcom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if(dspcom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[dspbuf[dspcom]]&0x7f;
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0=tab[dspbuf[dspcom]];
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if(++dspcom==8){
                dspcom=5;
        }
}

网友A:
DS18B20对时序要求比较苛刻,随意套用别人的代码不易成功。更不能随意增减“;”号和改变数据类型。

#include"reg52.h"
//#include"onewire.h"
//#include"absacc.h"
sbit DQ=P1^4;
code unsigned char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unsigned char dspbuf[8]={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;
unsigned char dspcom=0;
unsigned char intr;
bit temper_flag=0;

bit init_ds18b20();
void Write_DS18B20(unsigned char dat);
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(void);
unsigned int rd_temperature(void);
void display(void);
void Delay_OneWire(unsigned int t);

void Delay_OneWire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
void Write_DS18B20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OneWire(5)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OneWire(4);
}
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OneWire(4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bit init_ds18b20()
{
        bit initflag=0;
        DQ=1;
        Delay_OneWire(8);
        DQ=0;
        Delay_OneWire(80);
        DQ=1;
        Delay_OneWire(10);
        initflag=DQ;
        Delay_OneWire(20);
        return initflag;
}

unsigned int rd_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ow,high;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44);
        Delay_OneWire(200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BE);
        low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high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temp=high<<8;
        temp|=low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H,tempL;
        TMOD|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rd_temperature();
        Delay_OneWire(0xffff)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er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rd_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H=temperature>>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(temperature&0x0f)*0.6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pbuf[5]=tab[tempH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pbuf[6]=tab[tempH%10]&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pbuf[7]=tab[tempL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_isr_timer_0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(65536-2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if(++intr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r=0;
                temper_flag=1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=0x01<<dspcom;
        P0=dspbuf[dspcom];
        dspcom=++dspcom%8;
}
/*
unsigned char rd_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char low,high;
        unit temp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44);
        Delay_OneWrite(40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CC);
        Write_DS18B20(0xBE);
        low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high=Read_DS18b20();
        temp=high;
        temp<<=8;
        temp|=low;
        temp=temp*(0.625)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C0);
        P0=1<<dspcom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2=((P2&0x1f)|0xE0);
        if(dspcom==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[dspbuf[dspcom]]&0x7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P0=tab[dspbuf[dspcom]]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if(++dspcom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pcom=5;
        }
}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18B20对时序要求比较苛刻,随意套用别人的代码不易成功。更不能随意增减“;”号和改变数据类型。

原来是这样 谢谢呀

网友B:
temp=temp*(0.625);要加几位小数就扩大多少倍就行了,扩大10倍就是1位小数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