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与51单片机按键检测的问题

楼主(2021-11-27):
就是下面这个程序,按键松开后led灯不会马上熄灭的,应该是要加一个按键检测的语句,应该怎么改呢
望解答,谢谢大佬们。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void Dly( )
{ 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int j;
for(j=0; j<1310;j++){ for(i=0; i<252; i++)
{;}
}
void main( )
{ unsigned char OutData=0x7F;
while(1)
K1=1;
while (K1=-0)
{
P1=OutData;
Dly();
OutData=_ cror(OutData ,1)
}
P1=0xff;
}
}

网友A:
void main( )
{ unsigned char OutData=0x7F;
while(1)
{
if (K1==0)
{
P1=OutData;
Dly();
OutData=_ cror(OutData ,1);
while (K1==0);
}
P1=0xff;
}
}}

网友B:
你的程序有缺陷,给你改了一下,你试试。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void Dl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j=0; j<1310;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252; i++)
                {;}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OutData=0x7F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Out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l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ata = _cror_(OutData , 1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程序有缺陷,给你改了一下,你试试。

你是指K1==1那里吗?复制有问题,本来就是k1==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谢谢大佬

网友D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void Dly(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j=0; j<1310;j++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252; i++);
}
void main( 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OutData=0x7F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Out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l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ata=_cror_(OutData,1);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}
}

网友E:
程序多变,几种写法,都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。

楼主:
感觉大佬们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……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,就是我按键按久了一点松开后灯不会马上熄灭,要等一下才灭怎么解决这个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#include
#include
sbit K1=P3^2;

好像灯也没有马上灭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我想要的是按住流水灯,松开马上灭,不会廷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好像也不会马上灭灯呢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好像也不会马上灭灯呢

哎……

算了,直接用这段,按下流水,放手即灭灯: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K1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1)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1 == 0xff)        P1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P1 = _cror_(P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13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--j) && (!K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25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H:
开1ms定时器中断,定义1个 unsigned char 和1个bit全局变量,几个按键定义几对。
中断检测按键按下变量加1,松开清0,加到255为止。
比如按键消抖25ms,计数25以上bit清0,否则置1,main函数读取该bit值即为按键状态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感觉大佬们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了……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,就是我按键按久了一点松开后灯不 ...

不是她们理解错你的意思,也不是你程序没问题。

其实你的程序问题很大,按你的设计框架,你几乎是不可能达到你的目的的。
他们比较保守,尽量尊重你的设计,要是他们不看你的代码,按你的需求直接凭空写一个,不光代码会少很多,而且你的目的也早实现了。

网友G:
尽量保留你的原汁原味把: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OutData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K1 = 1;
        OutData = 0x7F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1)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       = Out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ata = _cror_(OutDat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13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--j) && (!K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25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--i) && (!K1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是她们理解错你的意思,也不是你程序没问题。

其实你的程序问题很大,按你的设计框架,你几乎是不可 ...

嗯嗯,这是课本上题目,我也用了好多种办法都没实现 ,中断的现在我没学呢,这两天要自学一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开1ms定时器中断,定义1个 unsigned char 和1个bit全局变量,几个按键定义几对。
中断检测按键按下变量加1 ...

好的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哎……

算了,直接用这段,按下流水,放手即灭灯:

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不是她们理解错你的意思,也不是你程序没问题。

其实你的程序问题很大,按你的设计框架,你几乎是不可 ...

我也感觉是,书本上就说什么加一个按键检测的,我试了几种都不行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好像也不会马上灭灯呢

只要按键代码里有Dly( )存在就不可能松手立即生效。要想松手立即生效就得改变编程思路。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K1=P3^2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OutData=0x7F;
        unsigned int num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K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Out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num>=3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Data=_cror_(OutData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要按键代码里有Dly( )存在就不可能松手立即生效。要想松手立即生效就得改变编程思路。

好的,谢谢大佬

网友I:
-0  是什么意思  为什么不是0?  你这个在  while (K1= -0)里  有大延时,当在 P1 = outdata 后按键松开 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跳出上面这个循环,所以不会立即息灭,至于怎么改你自己想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-0  是什么意思  为什么不是0?  你这个在  while (K1= -0)里  有大延时,当在 P1 = outdata 后按键松开  ...

是0,k1==0,复制过来错了,就是跳不出这个循环,看大佬们都是把dly廷时改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