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程序问题

楼主(2021-11-27):
while (1)
{
tmp = P1; //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
tmp = tmp & 0xF0; //用&操作清零低 4 位
tmp = tmp | BeatCode[index]; //用|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 4 位
P1 = tmp; //把低 4 位的节拍代码和高 4 位的原值送回 P1
index++; //节拍输出索引递增
index = index & 0x07; //用&操作实现到 8 归零
delay(); //延时 2ms,即 2ms 执行一拍
} 书上是这么写的,我的疑问是这样的意思是说怕P1口的高四位有别的操作不影响这么写还是别的啥原因。

while (1)
{
P1=BeatCode[index]; //用|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 4 位
index++; //节拍输出索引递增
index = index & 0x07; //用&操作实现到 8 归零
delay(); //延时 2ms,即 2ms 执行一拍
} 不能直接这么写吗?

网友A:
如果是在开发板上的话那你单独使用步进电机,其他的你又不用,影响肯定是有的,要想没影响可以使用或的方法

楼主:
while (1)
{
tmp = P1; //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
tmp = tmp & 0xF0; //用&操作清零低 4 位
tmp = tmp | BeatCode[index]; //用|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 4 位
P1 = tmp; //把低 4 位的节拍代码和高 4 位的原值送回 P1
index++; //节拍输出索引递增
index = index & 0x07; //用&操作实现到 8 归零
delay(); //延时 2ms,即 2ms 执行一拍
}

还有一个问题啊,为什么要用tmp暂存,而不直接改p口

网友B:
如果P1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这么写啊,你想想P1有8位,但是你数组只操作低4位,高4位不就是0了,不直接操作是为了不干扰高4位的数据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while (1)
{
tmp = P1; //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

你要不用Tmp的话:

tmp = P1; //用 tmp 把 P1 口当前值暂存
tmp = tmp & 0xF0; //用&操作清零低 4 位
tmp = tmp | BeatCode[index]; //用|操作把节拍代码写到低 4 位
P1 = tmp; //把低 4 位的节拍代码和高 4 位的原值送回 P1

合并改写成:
P1 = (P1 & 0xf0) | BeatCode[index];

从C代码上看,好像精简了很多,实际编译成单片机代码后没啥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