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串口屏驱动程序,网上没找到!

楼主:
求这个串口屏的驱动代码。

网友A(2021-11-28):
没听说过这个品牌,这类屏的驱动要找厂家要。

网友B:
我也有这么一块,但是屏烂了

网友C:
淘晶驰串口屏

网友C:
淘晶驰串口屏,官网有资料。

网友D:
淘晶驰串口屏,你直接当做上位机用就可以了,直接串口发送接收,不需要驱动。不过串口数据结尾是0xFF,0xFF,0xFF

网友E:
可以去百度他的官网 陶晶驰 里面可以下载

网友F:
这个不需要驱动 去下它的HMI开发软件直接用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