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温控风扇代码

楼主(2021-11-27):
温控风扇源码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pwm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dht11.h"

//DHT11 接线方法:三个引脚,-接地,S接PB14,中间接3.3v

//u8 buff[30];                //参数显示缓存数组
u8 DHT11_Temp,DHT11_Hum;                //温湿度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flag =0; //作为手动挡和自动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pluse=200; //保存捕获比较寄存器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j=0; //电风扇手动挡档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_PWM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11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n_gpio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0)==1)//WA_U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0)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我用的板子按键有问题,所以一上电就进入手动模式了

//                /*自动情况*/
                if(!flag%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自动调速模式中\r\n"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HT11_Read_Data(&DHT11_Temp,&DHT11_H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当前温度:%d℃  当前湿度:%d%%\r\n",DHT11_Temp,DHT11_H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HT11_Temp>=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0); //全速开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25<DHT11_Temp&&DHT11_Temp<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80);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200); //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/
//                /*手动模式*/
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%2)
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手动调速模式中\r\n" 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按Key0进行档位切换,当前挡位:%d\r\n\r\n" ,j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pluse); //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E, GPIO_Pin_4)==0)//KEY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E, GPIO_Pin_4)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use=pluse-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j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luse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use=2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pluse); //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:
这个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接线啊?能分享下原理图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