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看一眼这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?一直分不清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1-11-28):
当 PB5 输出低电平时继电器动作

网友B:
原理:这是驱动一个单刀单掷的继电器电路,是灌电流驱动,控制端或者驱动端为低电平驱动继电器工作。
对驱动端PB5的上拉能力和端口上拉电压有要求。如果端口PB5的上拉电压与5V之差,,大于Q1d的PN结电压和电阻R11与驱动电流通过产生的压差之和,可能导致误触发使电路不稳定工作,达不到设计要求。这样的电路需要进行驱动能力扩充,才比较安全。

网友B:
晶体管的驱动要注意电流的输出问题

网友B:
硬件设计考的是对器件的熟悉和对各种参数的理解透切

网友C:
继电器两端要加续流二极管,基极对5V加一只上拉电阻,否则8550无法截止。

网友D:
三极管驱动继电器,线圈一般放置在供电端,保证继电器的可靠开启和断开。

网友D:
你这个电路中继电器线圈放置位置有待商榷,建议放到供电端。三极管驱动继电器,建议放在(PNP三极管E极,NPNP三极管C极)再供电。

网友D:
NPN三极管 Ic=Ib+Ie,PNP三极管Ie=Ib+Ic。理解这个就明白为啥继电器线圈要放置在NPN管C极,PNP管要放置在E极。

网友E:
这个电路除了继电器两端要加续流二极管外,没有其他问题。不用加上拉,继电器位置也正确,如加在+5V就是射极输出了会有0.7V的压降。

网友F:
低电平驱动,基极加上拉到5v避免误动作,高电平关断,但是高电平只有3.3v的话关不断没有反应,

网友G:
继电器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是对的,但是继电器线圈两端没有并接续流保护二极管,三极管有存在反向击穿的危险

网友H:
这个电路要注意两点,一是单片机如果是5V供电就没有问题,若是3.3V供电则不能正常工作;二是继电器线圈反并联一个二极管,保护三极管,但不是必需的。

网友I:
一、继电器线圈要增加一个续流二极管,
二、PNP管基极最好加上一个上拉电阻,防止误动作,IO口设置成OC模式,或者设置成强推挽输出,这是可以不要上拉,但是供电电压不能低于继电器的供电电压,否则必须要隔离,
三、最好采用NPN管,低端驱动,这样可靠性要好些。

网友J:
PB5对地电压拉低时继电器吸合

网友K:
个人建议:1、用NPN管 2、加大R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