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步整流设想电路

楼主:
在开关电源大电流运作中为减低功耗而改同步整流的设想

网友A(2021-11-28):
请解释有关此新设计的一些细节

网友B:
如用这图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有要求的

网友C:
T3什么作用?

网友D:
下正上负时不给电流串入电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如用这图对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有要求的

设想输出电压在8~24v左右

网友E:
同步整流是现代的芯片内核电压越来越低,低至1.5V~1.8V,这时候整流/续流二极管上面的管压降成为计算效率时候特别刺眼的因素,所以要用MOSFET取代二极管提高效率,而MOSFET要受控才行,就有了同步整流的概念。

8~24V这么高的电压用同步整流没有意义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同步整流是现代的芯片内核电压越来越低,低至1.5V~1.8V,这时候整流/续流二极管上面的管压降成为计算效率时 ...

设想是开关电源工作在大电流的状态下。开关电源的主要发热体就是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