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F103系列,使用系统时钟SysTick进行Delay延时设计,腾出用TIM写延时函数...

楼主(2021-11-28):
本代码使用系统时钟SysTick进行设计,腾出用TIM写延时函数占用的时钟。

Delay.c
void Delay_Init(void)
{
      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(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); //选择外部时钟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}

//微秒延时
void Delay_us(u16 n)
{
        u32 temp;
        SysTick->LOAD = n * 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载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        SysTick->CTRL |=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//开始倒数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SysTick->CTRL;
        } while ((temp & 0x01) && !(temp & (1 << 16))); //等待时间到达
        SysTick->CTRL &= ~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器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}

//毫秒延时
void Delay_ms(u16 n)
{
        u32 temp;
        SysTick->LOAD = (u32)n * 9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载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        SysTick->CTRL |=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//开始倒数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SysTick->CTRL;
        } while ((temp & 0x01) && !(temp & (1 << 16))); //等待时间到达
        SysTick->CTRL &= ~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器
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}

//秒延时
void Delay_s(u16 n)
{
        for (u16 x = 0; x < n; 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32 temp;
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LOAD = 9000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加载
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CTRL |= 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//开始倒数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SysTick->CTRL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(temp & 0x01) && !(temp & (1 << 16))); //等待时间到达
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CTRL &= ~SysTick_CTRL_ENABLE_Msk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器
                SysTick->VAL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数器
        }
}

Delay.h
#ifndef __DELAY_H
#define __DELAY_H

extern void Delay_Init(void);

extern void Delay_ms(u16 n);
extern void Delay_us(u16 n);
extern void Delay_s(u16 n);

#endif

网友A:
请问精度如何啊?最低到uS?

网友B:
while ((temp & 0x01) && !(temp & (1 << 16))); //等待时间到达   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精度如何啊?最低到uS?

SysTick已经是stm32自身精度最高的系统定时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hile ((temp & 0x01) && !(temp & (1

当计数时间还没到,也就是计数值temp不为0时,temp与上0000 0000 0000 0001一定为1(与门全1出1),就让temp“与上”1000 0000 0000 0000,感叹号“!”取反,与门有0出0、全1出1,也就是有1的存在,那就会留在while循环里继续等待;
当计数时间到了,也就是计数值temp为0时,temp“与上”0000 0000 0000 0001一定为0(与门有0出0),也就是跳出while循环,延时结束,继续执行下一步的程序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