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np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原理

楼主(2021-11-28):
有人可以讲述一下这个驱动蜂鸣器的原理吗。还有b级串一个2.2k电阻可以不。
如果蜂鸣器换成led灯,b级串的电阻需要换小一点的1k左右电阻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串led灯的话,会不会烧掉,还是不影响

除非你选择带阻LED或者闪烁LED,否则可能烧毁LED(短时间可能不会)。

网友B:
LED的计算:I=(VCC-Vf)/R得到的电流<20mA ,一般1mA的电流驱动,LED就很亮了

网友C:
原理:三极管基极满足导通条件后,蜂鸣器得电工作,

三极管基极电阻选择:看集电极负载需要多大电流,再除以放大倍数,用的电阻比计算得到的值小就行,但是不能太小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驱动什么负载跟三极管基极电阻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,这个电阻主要起缓冲和限制基极电流的作用,如果是蜂鸣器 ...

直接串led灯的话,会不会烧掉,还是不影响

网友D:
驱动什么负载跟三极管基极电阻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,这个电阻主要起缓冲和限制基极电流的作用,如果是蜂鸣器就可以直接串联在集电极回路里,如果是LED就要加一个限流电阻,330欧-820欧范围内都行,只是发出的光强度不同。

网友E:
Q2发射极接的是单片机相同电源,基极接2.2k电阻后接入单片机IO口,当IO口输出高电平,Q2关断,输出低电平,Q2导通蜂鸣器响。如果蜂鸣器换成led灯,基极电阻不变,led灯要串680欧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