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g2553单片机ADC转换程序

楼主(2021-11-28):
#include<msp430g2553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BIT(x)   (1<<(x))
#define Range_3V  0         //量程为0~3V
#define Range_15V   1       //量程为0~15V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函数声明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tem_Init(void);
void ADC_Init(void);
void LCD_Init();
void LCD_Send(uchar type,uchar transdata);
void Delay_nms(uint n);
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;
void LCD_Display_String(const uchar *pt,uchar num);
void LCD_Display(long int Data);
void LCD_Display_Digit(long int num);
uchar LCD_Table[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.','V'};
long int Voltage;       //全局变量Voltage
uint Voltage_Range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系统初始化
入口参数:无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ystem_Init(void)
{
  WDTCTL = WDT_ADLY_1000;               //看门狗工作在定时器模式,1s中断一次
  IE1 |= WDT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看门狗中断
  P1DIR |= BIT0 + BIT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相应的位端口设置为输出
  P1SEL |= BIT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1.4为A4通道
  Voltage_Range = Range_15V;            //Range_3V即量程为3V,Range_15V即量程为15V
  ADC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;
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ADC初始化
入口参数:无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DC_Init (void)
{
  ADC10CTL0 &= ~ENC;   //复位转换允许位
  ADC10CTL0 |= ADC10ON + ADC10SHT_0 + SREF_0 + ADC10IE ;
  //设置转换控制寄存器ADC10CTL0,ADC10ON=0x010,使ADC10内核工作
  //ADC10SHT_0=0*0x800u,确定采样周期为4xADC10CLKs
  //SREF_0=0*0x2000u,选择参考电压为VR+=AVCC,VR-=AVSS
  //ADC10IE=0x00使对应通道转换后产生中断

  ADC10CTL1 |= INCH_4 + CONSEQ_0;
  //设置AD转换控制寄存器ADC10CTL1,INCH_0=0*0x1000u,选择通道A4
  //CONSEQ_1=1*2u,设置工作模式为单通道、单次转换模式
  ADC10CTL0 |= ENC + ADC10SC;
  //设置转换控制寄存器ADC12CTL0,ENC=0x002使转换允许位为1
  //ADC12SC=0x001使采样/转换控制位为1
  _EINT();  //总中断使能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ADC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ADC1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0_Interrupt(void)
{
  uint data;
  data = ADC10ME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AD采样值存入data
  if(Voltage_Range == Range_3V)          //V(实际)=(VR+ - VR-)*data/1023 + VR-
    Voltage = (uint)(35.4*data/10.23);     //Voltage是实际电压值的1000倍
  else
    Voltage = (uint)(35.4*data/10.23*5.38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WDT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pragma vector = WDT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(void)
{
  LCD_Display(Voltage);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电压值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LCD初始化函数
入口参数:无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)
{
  Delay_nms(5);
  LCD_Send(0,0x01);      //清屏指令
  Delay_nms(5);          //延时等待液晶完成复位
  LCD_Send(0,0x30);         //功能设定:基本指令集操作
  Delay_nms(5);
  LCD_Send(0,0x02);         //地址归0
  Delay_nms(5);
  LCD_Send(0,0x0c);         //开显示,且关闭光标及其反白显示
  Delay_nms(5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写指令或数据
入口参数:type,transdata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Send(uchar type,uchar transdata)
{
  uchar firstbyte = 0xf8;
  uchar temp,i,j;
  if(type)
    firstbyte |= 0x02;
  P1OUT &= ~BIT1;
  for(j=3;j>0;j--)
  {
    switch(j)
    {
      case 3:temp=firstbyte;break;
      case 2:temp=transdata&0xf0;break;
      case 1:temp=(transdata<<4)&0xf0;break;
    }
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{
      if(temp&0x80)
        P1OUT |= BIT0;
      else
        P1OUT &= ~BIT0;
      P1OUT |= BIT1;
      temp <<= 1;
      P1OUT &= ~BIT1;
    }
    Delay_nms(1);
  }
  P1OUT &= ~BIT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位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
{
  int pos;
  switch(x)
  {
    case 1:pos=0x80;break;
    case 2:pos=0x90;break;
    case 3:pos=0x88;break;
    case 4:pos=0x98;break;
    default:pos=0x80;
  }
  pos += y;
  LCD_Send(0,pos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字符串显示函数
入口参数:*pt ,num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Display_String(const uchar *pt,uchar num)
{
  uchar i;
  for(i = 0;i < (num*2);i++)
    LCD_Send(1,*(pt++)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数字显示函数
入口参数:num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Display_Digit(long int num)
{
  uint SHOW[7],i=0;
  SHOW[0]=(num/10000)%10;   //十位
  SHOW[1]=(num/1000)%10;    //个位
  SHOW[2]=10;               //.
  SHOW[3]=(num/100)%10;     //十分位
  SHOW[4]=num/10%10;        //百分位
  SHOW[5]=num%10;           //千分位
  SHOW[6]=11;               //V
  switch(Voltage_Range)
  {
    case Range_3V:  for(i=1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nd(1,LCD_Table[SHOW[i]]); break;
    case Range_15V: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5)++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end(1,LCD_Table[SHOW[i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} break;
    default:  break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nms(uint n)
{
  uchar i;
  while(n--)
    for(i=0;i<115;i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显示函数
入口参数:Data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每行最多8个字,2个字母或数字相当于1个字的长度,注意
          汉字没法跨格显示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Display(long int Data)
{
  //LCD_Pos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行
  //LCD_Display_String("",0);
  LCD_Pos(2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二行
  LCD_Display_String("  数字式电压表",7);
  LCD_Pos(3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三行
  LCD_Display_String("当前电压:",5);
  LCD_Display_Digit(Data);
  //LCD_Pos(4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四行
  //LCD_Display_String(12.13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主函数
入口参数:无
出口参数:无
函数说明:请看完最上面程序说明再运行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System_Init();
  while(1)
  {
    ADC10CTL0 |= ENC + ADC10SC;         //开启ADC转换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