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行通信程序

楼主(2021-11-28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//                  多机通讯主机程序
//注:主机先发送地址,接收到应答后,再发送数据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  addr1      0x31   //从机1地址
#define   addr2      0x32   //从机2地址
#define   addr3      0x33   //从机3地址
sbit K1=P1^0;//选择从机1
sbit K2=P1^1;//选择从机2
sbit K3=P1^2;//选择从机3
sbit K4=P1^3;//广播发送
sbit BEEP=P2^0;
sbit LED=P0^7;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uchar temv;
void beep()//蜂鸣器
{ uint j;
  for (j=0;j<100;j++)
   ;;
BEEP=~BEEP;   //BEEP取反
for (j=0;j<100;j++)
  ;;

}
void Uart_Init(void)
{
   TMOD=0x20;    //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
   TH1=250;
   TH0=250;
   TR1=1;      //开始计时
   PCON=0x80;     //SMOD=1;
   SCON=0xF0;     //工作方式3,9位数据位,波特率9600bit/s,允许接收
   TI=0;
   RI=0;EA=1;ES=1;
}
uchar Receive(void)     //接收数据程序
{
    uchar Data; SM2=0;
    while(!RI);    //等待接受完毕
    RI=0;
    if(RB8==0)
    Data=SBUF;   //接收数据
    return Data;
}
void send_gb(uchar addr)    //发送特殊地址
{  SM2=1;
    TB8=1;          //发送地址帧
    SBUF=addr;     //发送地址
    while(!TI);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  TI=0;           //软件复位TI
}
void send_addr(uchar addr)    //发送地址
{  SM2=1;
    while(addr!=temv)    //如果发送的地址与从机应答的地址不一样,则一直发送地址
     {
      TB8=1;          //发送地址帧
      SBUF=addr;
      while(!TI); 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   TI=0;         //软件复位TI
    }LED=0;
}
void send_data(uchar ddata)    //发送数据,但此处由于与从机的协议,禁止发送0xff
{  SM2=0;
   TB8=0;          //发送数据帧
   SBUF=ddata;      //发送数据
   while(!TI);     //等待发送完毕
   TI=0;beep();          //软件复位TI
}
uchar key()
{uchar S;
if(K1==0)
  {S=1;}
else if(K2==0)
  {S=2;}
else if(K3==0)
  {S=3;}
else if(K4==0)
  {S=4;}
  else S=0;
return S;
}
void main()
{uchar keyv;
   Uart_Init();P0=0xff;
   while(1)
  {  keyv=key();
    switch(keyv)
    { case 1:send_addr(addr1);send_data(0x01);break;  //向从机1发地址
      case 2:send_addr(addr2);send_data(0x02);break;  //向从机2发地址
      case 3:send_addr(addr3);send_data(0x03);break;  //向从机3发地址
      case 4:send_gb(0xff);  break;
      default:P0=table[temv];break;
    }
  }
}
void ssio() interrupt 4//接收从机号并显示
{uchar temt;
RI=0;temt=SBUF;P0=table[temt&0X0F];temv=temt;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