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系统+STM32+红外控制+1.44寸显示屏 源程序

楼主(2021-11-28):
 本次实验是为了了解RT-thread的工作流程以及简单的实验RT来进行一个学习

实验材料:STM32c8t6+1.44寸TFT显示屏+红外传感器+分光棱镜
实验结果:可以进行红外定时选择,实验成功分为三个线程做任务

线程一:开机时间显示
//APP1
static void led1_thread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  rt_uint8_t hour=0,munite=0,second=0;
        rt_uint8_t dispBuff[100];
         //Show_Picture();
        Demo_Menu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second<59) {
                 second++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 == 10){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= 0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app_resume(APP_03);  //简单定时10*500ms=5s后恢复运行APP_02 ,挂起自己。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_app_pend(APP_01);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munite++;
                 if(munite==6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sprintf(dispBuff,"-%02d:%02d:%02d-",hour,munite,second);
  Draw_Font24B(4,30,RED,dispBuff);
//        Draw_Font16B(4,40,YELLOW,dispBuff);//8*16 “ABC”
        rt_thread_delay(1000);   /* 延时500个tick */

        }
}

线程二:红外遥控判断
//APP2
static void APP2_thread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  rt_err_t uwRet = RT_EOK;
        rt_uint8_t key=0;
        rt_uint8_t dispBuff[100];
        rt_uint8_t t=0;
        rt_uint8_t *str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key=Remote_Scan()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6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10 min*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9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20 min*";
            munite =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26: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30 min*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 = 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34: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40 min*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 = 4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: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50 min*";
           munite = 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94: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60 min*";
           munite = 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24: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计时器 90 min*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1;
           munite = 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68://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  计时器 2 h *";
           hour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 = 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44://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*  计时器 3 h *";
           hour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 = 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5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0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0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*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7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#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2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↑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1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←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7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↓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9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→"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56:
            str= "detected code OK "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= "EMOURE";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wRet = rt_thread_resume(APP3_thread);/* 恢复APP3线程! 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T_EOK == uwRet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"恢复APP3线程成功!\n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"恢复APP3线程失败!失败代码:0x%lx\n",uwRet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aw_Font16B(4,100,BRRED,str);        //显示SYMBOL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线程三:计时器

//APP3
static void APP3_thread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
        rt_uint8_t dispBuff[100];
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if(second>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--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unit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59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uni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=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wRet = rt_thread_suspend(APP3_thread);/* 挂起APP3线程 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T_EOK == uwRet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"挂起APP3线程成功!\n"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"挂起APP3线程失败!失败代码:0x%lx\n",uwRet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Buff," time:%02d:%02d:%02d",hour,munite,second);
                Draw_Font16B(4,80,YELLOW,dispBuff);//8*16 “ABC”
          rt_thread_delay(980);   /* 延时500个tick */

    }
}

代码下载1:01.RT红外定时器.zip-OS文档类资源-CSDN下载
代码下载2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