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出off

楼主(2021-11-28):
使用STC89C52系列单片机
单片机启动后,进入初始状态,数码管显示“OFF”字样,小数点全程不亮。当按下按键K(任取一个)后,数码管开始计时显示数字,从0开始,每100毫秒加一,直到显示1000停止0~1000期间按下按键K可暂停,再次按下K可恢复,到1000停止,再次按下K,数码管显示OFF,进入初始状态

网友A:
算好管子的位置,用好8位二进制一传不就OK了吗?

网友B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K1=P3^0;

uchar code tab[]={        //标准字库
//       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
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
//black        -    H    J           K          L         N    o    P         U    t    G    Q    r    M    y
        0x00,0x40,0x76,0x1E,0x70,0x38,0x37,0x5C,0x73,0x3E,0x78,0x3d,0x67,0x50,0x37,0x6e};

uchar displayData[4];//显示数据缓存

uchar Cnt2ms;
uchar KeySec;
uint num;
bit flag1,flag2;
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2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F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ET0 = 1;
}

//按键扫描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=0;
        static bit sign=0;
        if(!K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time>=100 && sig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1000 && 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<1000 && 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>=1000 && 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sign=0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//显示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=0;

        if(flag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tab[num/10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tab[num/1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tab[num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tab[num%10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0x5C;//'O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0x71;//'F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0x71;//'F'
        }
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P2&=0xF0;
        P2|=~(0x01<<i);
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
        i=++i%4;
}
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    Timer0Init();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30;
        TH0 = 0xF8;
        if(flag1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++Cnt2ms>=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2m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num>=1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();//数码管显示
}

网友C:
数码管显示特殊字符要看硬件电路及显示方式,采用B码译码方式的电路无法实现这个想法。

网友D:
做个字库,软译码可以。

网友E:
数码管显示也可以配合移位寄存器实现显示

网友F:
建议上网上百度一下动词数码管的用法,通过IO口给数码管的引脚输入电压,了解了数码管的用法其实程序就不难了。

楼主:
我这个开发板是共阳极的,要按键之后数码管从1跑到999,然后按同一个按键暂停,再按一次继续往后跑

楼主:
我目前只能在数码管上显示off,无法后面添加1~999的程序,暂停中断也没能添加进去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只能在数码管上显示off,无法后面添加1~999的程序,暂停中断也没能添加进去

共阳数码管只要把上述显示函数的段码和位码取反即可,其它不变。
void display()//显示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=0;

        if(flag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~tab[num/10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~tab[num/1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~tab[num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~tab[num%10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~0x5C;//'O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~0x71;//'F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~0x71;//'F'
        }
        P0=0xff;//消隐
        P2&=0xF0;
        P2|=0x01<<i;
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
        i=++i%4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共阳数码管只要把上述显示函数的段码和位码取反即可,其它不变。

这个是我这个开发板的图,应该是p2接口,但是我修改完后,数码管还是未能按照预期所能够运行

archivetemp51 avr最小系统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共阳数码管只要把上述显示函数的段码和位码取反即可,其它不变。

这个是我这个开发板的图,应该是p2接口,但是我修改完后,数码管还是未能显示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我这个开发板的图,应该是p2接口,但是我修改完后,数码管还是未能显示

真是死老筋,你的P2加了9012反相放大,相应位码也要取反。按键也要改为K3。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K3=P3^5;

uchar code tab[]={        //标准字库
//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
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
//black -    H    J    K    L    N    o    P    U    t    G    Q    r    M    y
  0x00,0x40,0x76,0x1E,0x70,0x38,0x37,0x5C,0x73,0x3E,0x78,0x3d,0x67,0x50,0x37,0x6e};

uchar displayData[4];//显示数据缓存

uchar Cnt2ms;
uchar KeySec;
uint num;
bit flag1,flag2;
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2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TMOD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3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F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  = 1;
        ET0 = 1;
}

//按键扫描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=0;
        static bit sign=0;
        if(!K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time>=100 && sig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1000 && 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<1000 && flag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>=1000 && 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sign=0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//显示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=0;

        if(flag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~tab[num/10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~tab[num/1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~tab[num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~tab[num%10]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0]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1] = ~0x5C;//'O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2] = ~0x71;//'F'
                displayData[3] = ~0x71;//'F'
        }
        P0=0xff;//消隐
        P2&=0xF0;//P2低4位清0
        P2|=~(0x01<<i);//P2低4位赋值位码
        P0=displayData[i];//送段码
        i=++i%4;
}

void main()//主函数
{
        Timer0Init();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0x30;
        TH0 = 0xF8;
        if(flag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nt2ms>=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2m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num>=1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();//数码管显示
}

网友G:
主要就是段码的问题,自己算一算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