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气压、海拔、温湿度数据采集 如何选择芯片、传感器?

楼主(2021-11-28):
想要用单片机做一个关于大气压、海拔、温湿度检测的系统,请问各位大佬应该如何选择芯片、传感器???

网友A:
主要是选择合适的传感器,单片机不重要,51的,ARM的都可以。

网友B:
某一个宝的气象站,比自己做便宜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是选择合适的传感器,单片机不重要,51的,ARM的都可以。

那传感器要如何选择呢?

网友C:
大气压和海拔高度可以使用一个气压传感器,温度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传感器

网友D:
单片机选择自己会玩的
气压和海拔用压力传感器:BMP280,这个便宜,精度一般,MS5805,这个精度高,价格也高,两者都有温度计,但没有湿度,温度误差是正负1摄氏度
温度湿度传感器可以用HDC1080,正负0.2摄氏度的精度算是很高的了,而且不用校正
这几个都是IIC通讯,程序也就相对的好写一点

网友E:
用气压测海拔根本就不准,正常天气误差有正负200米,特殊天气比如台风误差可以到600米。

如果气压测海拔能精准的话,地球上就不存在“风”这个东西了,风就是气压高的地方的空气向气压低的地方运动的结果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用气压测海拔根本就不准,正常天气误差有正负200米,特殊天气比如台风误差可以到600米。

如果气压测海拔 ...

海拔用GPS就可以准确,只是室内用不了

网友G:
用气压传感器, 比如无人机上会用到一个功能,定高度,这个就是用气压传感器做的,我知道是用压阻式压力传感器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