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STC11L32XE单片机烧录程序失败

楼主(2021-11-28):
在隔壁论坛买了一些失效的ETC,拆机以前设备工作是正常的。

从上面拆了一片STC11L32XE单片机进行实验。查该单片机用户手册如下:
按如下电路通过“QFP转DIP”转接板及面包板搭了该单片机的最小系统。
USB下载线使用了几年都是正常的,平常都用的是5V单片机,由于STC11L32XE是3V的单片机,第一次使用3.3V单片机,但我也将下载线的电源跳在了3.3V插针上(用万用表测量下载线的输出电压,确定是3.3V)。
该下载线不需要冷启动。
单片机系统的供电由下载线供给。
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,但在下载时一直停留在如下界面。
试了如下选项,也没解决问题。
1、将P1.0与P1.1接地重新启动,并在下载页面勾选了:“下次冷启动时,P1.0/P1.1为0/0才可下载程序”;
2、勾选了:“选择使用内部IRC时钟(不选为外部时钟)”
3、波特率设置为最低。
4、从几台设备上同时拆了几片单片机来实验,结果一样的。
请教老师,这是怎么了?

网友A:
1)下载器的免冷启动不是万能的, 即便他声明免冷启动,当下载不成功时,你还是要把他当不能免冷启得下载器来用。
2)就算你够选了   选择使用内部IRC时钟, 如果之前设置的是使用外部晶振,你的本次下载也是必须使用外部晶振的。只不过本次下载成功之后,下次开始使用 内部IRC。
3)对于CH340而言 1200的波特率支持并不好,这个你去WCH的官方论坛也能找到实证,建议最低也设置到2400,或者 4800,实际上,对于STC的1T单片机而言,9600如果不成功,基本上波特率调的再低也不会成功。除非你的外部晶振的频率,极度的奇葩。

个人认为,在确认电路没有问题的前提下,还是尝试一下断电下载的效果为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)下载器的免冷启动不是万能的, 即便他声明免冷启动,当下载不成功时,你还是要把他当不能免冷启得下载器 ...

谢谢回复。
1、冷启动热启动都试过
2、内部、外部时钟也都试过
3、各种波特率也试过
都是这样: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..................
前段时间也是从一堆电路板上拆了几片STC12LE4052AD的单片机来测试,还是不能下载程序。
我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办法,买一片正品的单片机来试试看了。

网友B:
你把220u电容去掉试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。
1、冷启动热启动都试过
2、内部、外部时钟也都试过

把220uf 电容 换成 10uf,  不然你根本断不了电,有必要的话, 冷启动时,断电后上电前短接电容放一次电。

同时,建议在现在测试阶段,取消RST电路,即RST的电容拿掉,直接通过 1K电阻接地。到了后期用高速晶振(24MHz以上)时,再搭建复位电路。

网友C:
可能原因还是断电复位:
1.  供电电容10uF 左右.
2. 串口RX 用 一个IN4148.TX 用 一个300R电阻(IO电压串过去,不能复位;5V 与3.3V电平).
3.换IO下载  P3.0  P3.1下载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220uf 电容 换成 10uf,  不然你根本断不了电,有必要的话, 冷启动时,断电后上电前短接电容放一次电。 ...

按你说的方法,还是没有解决。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原因还是断电复位:
1.  供电电容10uF 左右.
2. 串口RX 用 一个IN4148.TX 用 一个300R电阻(IO电压串 ...

试了你说的方法,未解决。
谢谢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你说的方法,还是没有解决。
谢谢。

在你的电路图上,没有看到你把 P1.0, P1.1 接地,这两个应该接地。(至少在测试阶段)

然后,RST引脚直接串联电阻接GND,千万不要接电容,

RX 和 TX 按6楼说的那样接,  切记断电,点击下载后, 再给单片机上电。

P.S. 测试阶段,单片机的VCC 可以只给104电容,而不要接电解电容,来确保断电彻底。

这几步你都照做后,如果依然无法下载,那么,我也江郎才尽,没有办法了。

网友D:
具体用示波器抓一下晶振波形,或者将所有I/O口接LED,串联1K电阻到VCC,有闪烁表示工作正常。

网友E:
换一根接口试一试,因为之前也是在实验室里面下载后面就是因为接口问题

网友F(2022-01-14):
用同样的电路,去给确定好的其他的IC下载试试看,如果其他的IC也不行,那就是电路问题,如果可以,就说明厂家在出厂前把你拆的IC锁定了,STC下载器就有这个选项,以上两个结果,总该有一个

网友G:
昨天收到货,一大早马上吹下一个芯片焊上,使用楼主一模一样的电路,测试检测芯片与下载程序完全OK.楼主是不是下载线或者电路焊接哪里搞错或短路搭锡了?

网友G:
楼主按我的图片,找一条MIRO线插,然后焊一个转换针,按住背面的开关不松开,点STC-ISP软件检则芯片,就可以检测到STC11L32XE

测试芯片检测

测试芯片检测

网友G:
需要拆机拔掉电池,然后按住微动开关不松开,就可以用STC-ISP软件点"检测MCU选项"就可以 连机显示芯片型号与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