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编程计算3*3矩阵的两条对角线上所有元素之和,求思路

楼主(2021-11-28):
刚刚学,不会做啊,求大神指导

网友A:
这需要思路么? 粉红色底色部分,不就是这题目的代码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需要思路么? 粉红色底色部分,不就是这题目的代码么?

有一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编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一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编

对角线有两条,这个你应该知道,一条从左上到右下,一条从右上到左下。
左上到右下的那条就是横坐标等于竖坐标,也就是 i == j
右上到左下的那条就是横坐标加上竖坐标等于坐标最大值   也就是i+j == 2(数组是33的,3-1=2)

网友C:
弱弱问一句,这是什么书?能推荐一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