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单片机+595数码管显示程序其他功能干扰显示的稳定性?

楼主(2021-11-28):
我的数码管是595的驱动程序
现在我的程序功能越来越多,在有的函数中执行时间比较长,例如我调节占空比的时候,我把实时值发送到了数码管,但是数码管无法显示,原因找到了,就是函数执行时间过长,导致长时间没有扫描数码管所致,请问该如何处理

网友A:
1)数码管的动态扫描,必须在定时器里完成
2)必须每20毫秒完成一次数码管所有位的点亮。即:如果是4位数码管,必须每5毫秒点亮一个位,8位数码管则必须每2.5毫秒点亮一个位。

网友B:
595驱动的数码管应该是静态显示,显示的数据没有更新时不需要刷新显示器。你这种现象可能是有某个中断服务程序执行时间太长造成的,解决方法一是修改中断服务程序,做到运行时间最短,记住,不要在中断里处理数据。二是执行显示程序时关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95驱动的数码管应该是静态显示,显示的数据没有更新时不需要刷新显示器。你这种现象可能是有某个中断服务 ...

你回答的确实如此  就是我有一个调节占空比的函数 执行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这个时间没有办法缩短  缩短了频率或者占空比就没有办法调节了  请问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 PWM占空比我用的是中断变量 中断里面只对这个变量++其它什么都不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)数码管的动态扫描,必须在定时器里完成
2)必须每20毫秒完成一次数码管所有位的点亮。即:如果是4位数 ...
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 我重新开了一个定时器 给数码管用了  可以显示     结果按键又没法用了    哈哈哈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回答的确实如此  就是我有一个调节占空比的函数 执行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这个时间没有办法缩短  缩短了频 ...

要问解决方法
先要把代码贴上来
云讨论没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 我重新开了一个定时器 给数码管用了  可以显示     结果按键又没法用了    哈哈哈哈

你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做标志位,形成软件定时开关,就可以兼顾不同的时间需求。全部放定时计数器里面,肯定乱套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 我重新开了一个定时器 给数码管用了  可以显示     结果按键又没法用了    哈哈哈哈

无论是什么程序,至少开一个定时器中断(用于控制数码管显示、按键消抖什么的),软件延时尽量少用,595可以做到段码和位码并行发送,所以不需要消影。

网友F:
定时中断扫描,前提是你别的逻辑判断能被这个中断打断就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回答的确实如此  就是我有一个调节占空比的函数 执行时间比较长 但是我这个时间没有办法缩短  缩短了频 ...

用的是什么单片机?现在的单片机内部定时器都有PWM功能,软件只需要根据要求设置占空比的数据就可以了,不用占用大量的CPU时间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  我重新开了一个定时器 给数码管用了  可以显示     结果按键又没法用了    哈哈哈哈

调节占空比不要用现场计算, 提前计算完做成表, 现场用查表, 占用时间就不长了.

另外定时器里面执行显示,也可以同时执行按键检测, 正常人的正常按键速度大约 150ms,就算是故意找茬用的极限手速也需要10ms完成一次按键,所以,如果定时器刷新LED间隔5ms也不会错过按键。

唯一的就是,别再定时器里延时。

网友G:
使用595驱动数码管基本不会给单片机带来什么额外负担。楼主没有上代码,大家只能泛泛而谈,都是隔宿瘙痒,没有什么实际意义。可以肯定的说是楼主程序结构有严重缺陷。众人盲人摸象般指教只会使楼主如坠云雾,于事无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