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p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...无法烧录

楼主(2021-11-28):
冷启动,复位键也按过,驱动也重新下载过,换过芯片,串口助手里拿下载器短接测验后是没问题的,com只有一个com3

想问这该怎么解决一直检测单片机的问题啊

网友A:
断开试验板上的电源,再通电。
如果还不行的话,就是单片机型号选错。

网友B:
问题: 你的“冷启动” 是如何实现的?

注意点:
1)确认芯片型号 和你 ISP所选型号  完全一致   连字母带数字的完全一致。
2)点击下载后, 冷启动单片机, 仅仅是单片机。
3)尝试把P1.0,P1.1接地。(杜邦线有的吧?)
4)确认IC没有插错方向,确认该开发板支持该型号的单片机。

以上都确认过仍然不行的话……
点击下载后, 打开锁紧座,活动一下芯片后,快速压下锁紧座。

网友C:
有万用表的话,测一下3.0 3.1和CH340有没有通。

楼主:
解决了,还是芯片的问题

网友D:
下载工具,选择老版本的下载工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