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连续采集电位器信号跳动处理?

楼主(2021-11-29):
STC的单片机连续采集电位器信号,电位器不动的情况下,电位器值会产生跳动导致控制不准。请问电位器采集的信号能怎么处理,实现手调时能采集到变化,不动时数值不会跳动。现在采集的是8位模拟量。

网友A:
不能用碳膜电位器,用线绕的吧

网友B:
1. 电位器的选型:扭子的一般都不是很准,尤其是多圈的
2. 要量测的电压范围尽可能出于1/3~2/3区域

网友C:
电位器振动就会有偏移,尽量用小电阻值,再并一个。

网友D:
基本方法是滤波,软件滤波或硬件滤波,都行

网友E:
加电容,然后软件滤波

网友F:
实物电位器也不是理想的电位器,一般也就按 64 个档位算吧,8 位直接右移 2 位刚好 1:1,常规滤波也别省

网友G:
算法处理一下。滤波是主要的。

网友H:
电位器滑动端与地并联0.1u电容器;输入信号AD根据变动频次做滤波处理

网友I:
电位器要并电容,

如果ADC采集电位器值,采用缓冲记录ADC值最好能缓冲16组,发现ADC数值变动16个缓冲值连续递减,或者连续递增,判定为在调整电位器更新数值,反之判定为没有调整电位器,是正常波动,不更新ADC数值即可。

网友J:
对ADC采集值滤波处理,电位器调节不快,可以用一介滞后滤波算法。

网友K:
去掉低位数值,滤波,

楼主:
用递归对采集的数值进行递增/减判断,结果运行时出现问题,控制步进电机的中断口一直有输出,电机抖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