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调制波的问题

楼主(2021-11-29):
PWM 周期130US 占空比0.5us/130us~25us/130us 半波99分辨率。通过二介低通。波谷那里要怎么分才能更接近0。
是否要在0.5之间插进一个0?

网友A:
插入0是最直接的让波谷接近0的方法,问题是…… 波形会被破坏。要让波谷接近0或者=0的方法,有很多,软硬都是可以的么,比如PWM的输出端加一个0.4V二极管,那么,整个波不管波峰波谷,都会整体垂直降低0.4V, 如果对波峰没有特别要求,那么,这就是比较省力的操作了。

懒人提供的懒建议,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