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多路VL53L0激光测距程序(含校准)CPU小白

楼主:
一、XL53L0简介激光测距,有效距离2米,多种测距模式(单次,连续,时间间隔),多种工作模式(默认,快速,高精度,长距离)。
二、XL53L0硬件介绍

如下图:
除去供电引脚剩余的引脚作用分别如下
1.SDA,SCL两脚为I2C通信引脚,两个引脚上拉。
2.GPIO为中断引脚,数据测完向外部发射一脉冲,不用时上拉。
3.XSHUT类似复位引脚,低电平有效,不用时上拉。

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"main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引脚初始化
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System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Systick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滴答时钟初始化
        Uart1_Init(96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
        USB_Port_Set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断开usb
        Delay_Ms(2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USB_Port_Set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连接USB
        Set_USBCloc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USB时钟
        USB_Interrupts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//USB中断配置
        USB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B初始化

        Host_Valu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机参数初始化
        vl53l0x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VL53L0初始化
        vl53l0x_Calibration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VL53L0设备参数设置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Get_Distance(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高度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Adc_Average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角度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ose_Usb_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处理USB的数据
        }
}

#include "vl53l0.h"

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0;
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1;
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2;
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3;

VL53L0X_DeviceInfo_t vl53l0x_dev_info;
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vl53l0x_data;
VL53L0X_Error vl53l0x_status;

void print_pal_error(VL53L0X_Error Status)
{
    char buf[VL53L0X_MAX_STRING_LENGTH];
    VL53L0X_GetPalErrorString(Status, buf);  //得到错误码与字符串
    printf("API Status: %i : %s\n", Status, buf);
}

void print_range_status(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* pdata)
{
    char buf[VL53L0X_MAX_STRING_LENGTH];
    uint8_t RangeStatus;
    // New Range Status: data is valid when pdata->RangeStatus = 0
    RangeStatus = pdata->RangeStatus;

    VL53L0X_GetRangeStatusString(RangeStatus, buf);
    printf("Range Status: %i : %s\n", RangeStatus, buf);
}

uint16_t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(VL53L0X_Dev_t *pdev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*pdata)
{
        int i=0,sum=0;
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
    if(vl53l0x_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return vl53l0x_status;

    status =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(pdev, pdata);   //VL53L0X执行单一测量范围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("error:Call of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\n"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sum+=pdata->RangeMilliMeter;
        pdata->RangeMilliMeter=sum/5;

    return pdata->RangeMilliMeter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配置VL53L0X设备I2C地址
入口参数:dev:设备I2C参数结构体
                  newaddr:设备新I2C地址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Addr_set(VL53L0X_Dev_t *dev,uint8_t newaddr)
{
        uint16_t Id;
        uint8_t FinalAddress;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u8 sta=0x00;

        FinalAddress = newaddr;

        if(FinalAddress==dev->I2cDevAddr)//新设备I2C地址与旧地址一致,直接退出
                return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//在进行第一个寄存器访问之前设置I2C标准模式(400Khz)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WrByte(dev,0x88,0x00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=0x01;//设置I2C标准模式出错
                goto set_error;
        }
        //尝试使用默认的0x52地址读取一个寄存器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RdWord(dev,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MODEL_ID, &Id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=0x02;//读取寄存器出错
                goto set_error;
        }
        if(Id == 0xEEA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设备新的I2C地址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DeviceAddress(dev,Final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=0x03;//设置I2C地址出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set_error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修改参数结构体的I2C地址
                dev->I2cDevAddr = FinalAddress;
                //检查新的I2C地址读写是否正常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RdWord(dev, VL53L0X_REG_IDENTIFICATION_MODEL_ID, &Id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=0x04;//新I2C地址读写出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set_erro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et_error: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//打印错误信息
        }
        if(sta!=0)
          printf("sta:0x%x\r\n",sta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VL53L0初始化
入口参数: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u8 vl53l0_x_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ID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Init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u8 vl53l0_x_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
        pMyDevice->I2cDevAddr      = 0x52;           //iic地址  0x52是默认地址,要初始化必须先写0x52,才能初始化,之后再通过软件修改
    pMyDevice->comms_type      = 1;              //选择IIC还是SPI    iic=1;SPI=0
    pMyDevice->comms_speed_khz = 400;            //iic速率

        //正点原子的VL53L0用户手册上写明了再次使能时地址会恢复为0x52,所以只能使能一次,设置好地址即可,这里是核心
        switch(vl53l0_x_i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I2C_X0_H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Addr_set(pMyDevice,0x54);//设置第一个VL53L0X传感器I2C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I2C_X1_H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Addr_set(pMyDevice,0x56);//设置第二个VL53L0X传感器I2C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X2_H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Addr_set(pMyDevice,0x5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X3_HIGH();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Addr_set(pMyDevice,0x5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}

    Status = VL53L0X_DataInit(pMyDevic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备的初始化,赋默认值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如果状态不为0   打印错误信息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错误值 可通过此值DEBUG查找错误位置
    }

    Status = VL53L0X_GetDeviceInfo(pMyDevice, &vl53l0x_dev_info);   //读取给定设备的设备信息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    /*
    printf("VL53L0X_GetDeviceInfo:\n");
    printf("Device Name : %s\n", vl53l0x_dev_info.Name);             //设备名
    printf("Device Type : %s\n", vl53l0x_dev_info.Type);            //产品类型VL53L0X = 1, VL53L1 = 2
    printf("Device ID : %s\n", vl53l0x_dev_info.ProductId);           // 设备ID
    printf("ProductRevisionMajor : %d\n", 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ajor);
    printf("ProductRevisionMinor : %d\n", 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inor);

    if ((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ajor != 1) && (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inor != 1)){
        printf("Error expected cut 1.1 but found cut %d.%d\n",
        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ajor, vl53l0x_dev_info.ProductRevisionMinor)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T_SUPPORTED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        */

        // Device Initialization
    Status = VL53L0X_StaticInit(pMyDevice);   //基本设备初始化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         //判断是否初始化成功 失败打印错误信息
        printf ("Call of VL53L0X_StaticInit\n"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sPANS参考校准
入口参数: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Device_Message *pDe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信息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,Device_Message *pDev)
{
        uint32_t refSpadCount;
    uint8_t isApertureSpads;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        //执行sPANS参考校准
    Status =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(pMyDevice,&refSpadCount, &isApertureSpads);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 ("Call of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\n");
        printf ("refSpadCount = %d, isApertureSpads = %d\n", refSpadCount, isApertureSpads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    pDev->refSpadCount = refSpadCount;
        pDev->isApertureSpads = isApertureSpads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Ref校准
入口参数: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Device_Message *pDe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信息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PerformRef_Calibration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,Device_Message *pDev)
{
        uint8_t VhvSettings;
    uint8_t PhaseCal;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// Device Initializ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执行温度参考校准
    Status =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(pMyDevice, &VhvSettings,&PhaseCal);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 ("Call of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\n"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    pDev->VhvSettings = VhvSetting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结构体
        pDev->PhaseCal = PhaseCal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Offset校准
入口参数: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Device_Message *pDev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信息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Offset_Calibration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,Device_Message *pDev)
{
        int32_t OffsetMicroMeter;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        Status=VL53L0X_PerformOffsetCalibration(pMyDevice,100<<16,&OffsetMicroMeter);   //偏移校准,把白色物体放在100mm处进行,输出偏移校准值
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pDev->OffsetMicroMeter = OffsetMicroMeter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XTalk校准
入口参数:VL53L0X_Dev_t *pMyDevice ,u8 vl53l0_x_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结构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设备ID
返 回 值:错误状态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XTalk_Calibration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,Device_Message *pDev)
{
        FixPoint1616_t XTalkCompensation;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        Status=VL53L0X_PerformXTalkCalibration(pMyDevice,250<<16,&XTalkCompensation);   //偏移校准,把白色物体放在100mm处进行,输出偏移校准值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pDev->XTalkCompensation = XTalkCompensation;

        return Status;

}
//校准参数设置
VL53L0X_Error vl53l0x_Set_Init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,Device_Message *pDev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
        //SPAD校准参数设置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ReferenceSpads(pMyDevice,pDev->refSpadCount,pDev->isApertureSpads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
        //温度校准参数设置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RefCalibration(pMyDevice,pDev->VhvSettings,pDev->PhaseCal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
        //偏移校准参数设置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OffsetCalibrationDataMicroMeter(pMyDevice,pDev->OffsetMicroMeter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
        //盖玻片校准参数设置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XTalkCompensationRateMegaCps(pMyDevice,pDev->XTalkCompensation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
        //使能串扰校准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XTalkCompensationEnable(pMyDevice,ENABLE);
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VL53L0X_Error vl53l0x_Set_ModeX(VL53L0X_Dev_t *pMyDevice)
{
        // no need to do this when we use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DeviceMode(pMyDevice, VL53L0X_DEVICEMODE_SINGLE_RANGING); // Setup in single ranging mode 设置单一测量模式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 ("Call of VL53L0X_SetDeviceMode\n"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// Enable/Disable Sigma and Signal check
    if(Status == VL53L0X_ERROR_NONE){Status = VL53L0X_SetLimitCheckEnable(pMyDevice,  //启用/禁用特定限制检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CHECKENABLE_SIGMA_FINAL_RANGE, 1);
    }
    if(Status == VL53L0X_ERROR_NONE){Status = VL53L0X_SetLimitCheckEnable(pMyDevi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CHECKENABLE_SIGNAL_RATE_FINAL_RANGE, 1);
    }
    if(Status == VL53L0X_ERROR_NONE){ Status = VL53L0X_SetLimitCheckValue(pMyDevi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CHECKENABLE_SIGNAL_RATE_FINAL_RANG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FixPoint1616_t)(0.25*65536));
        }
    if(Status == VL53L0X_ERROR_NONE){ Status = VL53L0X_SetLimitCheckValue(pMyDevic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L53L0X_CHECKENABLE_SIGMA_FINAL_RANG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FixPoint1616_t)(18*65536));
    }
    if(Status == VL53L0X_ERROR_NONE){  Status = VL53L0X_SetMeasurementTimingBudgetMicroSeconds(pMyDevice,   //设置微秒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00);
    }
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 ("Sigma and Signal check error\n"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return Status;   //返回0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设备初始化·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错误参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Init(void)
{
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
        //初始化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执行,否则不成功
        VL53L0X_i2c_init();
        vl53l0x_InitX(&vl53l0x_dev0,0);
        vl53l0x_InitX(&vl53l0x_dev1,1);
        vl53l0x_InitX(&vl53l0x_dev2,2);
        vl53l0x_InitX(&vl53l0x_dev3,3);

    return Status;           //返回0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参数赋值程序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错误参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Set_Init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
        vl53l0x_Set_InitX(&vl53l0x_dev0,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vl53l0x_Set_InitX(&vl53l0x_dev1,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vl53l0x_Set_InitX(&vl53l0x_dev2,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vl53l0x_Set_InitX(&vl53l0x_dev3,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设置模式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错误参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Set_Mode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_ModeX(&vl53l0x_dev0)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_ModeX(&vl53l0x_dev1)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_ModeX(&vl53l0x_dev2);
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_ModeX(&vl53l0x_dev3);
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{
        printf ("Call of VL53L0X_SetDeviceMode\n");
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校准程序
入口参数:无
返 回 值:错误参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L53L0X_Error vl53l0x_Calibration_Init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if(Host_Configuration.calibration_marker == 0xaa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vl53l0x_Set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USB_USART_SendData(Host_Configuration.calibration_marke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备数据设定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        usb_printf("等待偏移校准!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{Dispose_Usb_Data();
                if(Host_Configuration.calibration_marker == 0x0a){break;}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偏移校准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PerformRef_Calib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Offset_Calib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                usb_printf("等待载玻片校准!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{Dispose_Usb_Data();
                if(Host_Configuration.calibration_marker == 0xaa){break;}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载玻片校准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XTalk_Calib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us!=VL53L0X_ERROR_NONE) { return Status; }
                usb_printf("校准成功!");
                Save_Device_Data_To_Flash(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校准后参数
                Save_Device_Data_To_Flash(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,1);
                Save_Device_Data_To_Flash(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,2);
                Save_Device_Data_To_Flash(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,3);
        }
        vl53l0x_Set_Mode();
        usb_printf("设备启动!");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/SPAD校准程序
VL53L0X_Error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//SPAD校准
       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0,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1,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2,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Spad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3,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/温度校准程序
VL53L0X_Error PerformRef_Calibration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//温度校准
        PerformRef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0,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1,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2,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PerformRef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3,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/偏移校准程序
VL53L0X_Error Offset_Calibration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   //初始值赋值为0
        //偏移校准
        Offset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0,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Offset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1,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Offset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2,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Offset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3,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/串扰校准程序
VL53L0X_Error XTalk_Calibration(void)
{
        VL53L0X_Error Status = VL53L0X_ERROR_NONE;
         //串扰校准
        XTalk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0,&Device0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XTalk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1,&Device1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XTalk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2,&Device2_Calibration_Message);
        XTalk_CalibrationX(&vl53l0x_dev3,&Device3_Calibration_Message);

        if(Status != VL53L0X_ERRO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_pal_error(Status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tatus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tatus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获取四个传感器测量的高度
入口参数:times        :滤波次数
返 回 值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Vl53l0x_Get_Distance(u8 time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s不易过大为好
{
        static u8 m=0;

        Data_Mover(vl5310_1_value_filter,LEFT,times);
        Data_Mover(vl5310_2_value_filter,LEFT,times);
        Data_Mover(vl5310_3_value_filter,LEFT,times);
        Data_Mover(vl5310_4_value_filter,LEFT,times);

        for(;m<times;m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距离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l5310_1_value_filter[m]=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(&vl53l0x_dev0, &vl53l0x_data);
                vl5310_2_value_filter[m]=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(&vl53l0x_dev1, &vl53l0x_data);
                vl5310_3_value_filter[m]=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(&vl53l0x_dev2, &vl53l0x_data);
                vl5310_4_value_filter[m]=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(&vl53l0x_dev3, &vl53l0x_data);
        }
        m--;                //下次执行此函数时只用读取一次即可
        Send_Information.first_vl53l0_value = Buf_Add(vl5310_1_value_filter,times)/time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传感器的值
        Send_Information.second_vl53l0_value= Buf_Add(vl5310_2_value_filter,times)/times;
        Send_Information.third_vl53l0_value        = Buf_Add(vl5310_3_value_filter,times)/times;
        Send_Information.fourth_vl53l0_value= Buf_Add(vl5310_4_value_filter,times)/times;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3-06-29):
谢谢,正想测试这个。

网友B(2023-08-03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正想测试这个。

你弄好了吗?我想把它改到51单片机里,感觉好难

网友C:
买了vl6180 和53 ,正想测试这个。

网友D(2023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你弄好了吗?我想把它改到51单片机里,感觉好难

已经比官方平台的代码简单多了

网友E:
遗憾,调试不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