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设计单片机密码锁时,如何编程存按键数值到存储器?

楼主(2021-11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硬件上扩一片EEPROM就可以了,如果CPU内部集成EEPROM就不需要外扩。

网友B:
芯片有集成Eeprom 就存集成Eeprom , 没有的话,加一片片外的Eeprom, 如果 外围电路有接DS1307,1302之类的虽然不是专用Eeprom,但是也能存数据的芯片,那么也可以考虑利用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