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51单片机循迹避障小车,大佬帮忙看下我的计划可行吗?

楼主(2021-11-29):
纯新手,想做一个51循迹避障小车,但接线一直很糊涂,于是在笔记本画下面的供电部分电路图,画圈部分表示焊接,最下面方框是洞洞板,1~7是gnd,a是l298n的5v输出,b~g是vcc,洞洞板上粗实线表示通过焊接连接起来。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行得通吗,谢谢。

网友A:
你画的有点乱呢?注意模块共地

网友B:
l298n 多少瓦的电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画的有点乱呢?注意模块共地

谢谢回复,该注意的都都注意到了,刚才实际接线试了一下,小车能正常工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298n 多少瓦的电机?

是3-6V的

楼主:
谢谢各位,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