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-DC控制器、栅极驱动器、数字隔离器,这个隔离的定义是指啥?有变压器肯定是隔离的啊

楼主(2021-11-29):
AC-DC控制器、栅极驱动器、数字隔离器-------是否属于同一个含义?就是驱动MOS门极的器件,这个隔离的定义是指啥?有变压器肯定是隔离的啊

网友A:
L6599和ADuMx223这两个没隔离,芯片耐压很高,可以直接驱动半桥的上臂。

SG3525和TL494这两个耐压不行,驱动半桥的时候只能直接驱动下臂,上臂需要变压隔离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6599和ADuMx223这两个没隔离,芯片耐压很高,可以直接驱动半桥的上臂。

SG3525和TL494这两个耐压不行, ...

用自举升压是否可以3525 494  8233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自举升压是否可以3525 494  8233呢

用那种自举升压的栅极上臂驱动就不用隔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那种自举升压的栅极上臂驱动就不用隔离了。

你好  搞个电路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