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按键控制SG90舵机

楼主(2021-11-29):
刚学习完SG90舵机,特意来分享一下自己写的一个按键控制SG90舵机正转反转的源码。对应着定义的I0口插上就可以用。

#include 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count;

sbit pwm =P1^0 ;
sbit jia =P1^4;
sbit jan =P1^5;

unsigned char jd;
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i)
{
  unsigned char j,k;
  for(j=i;j>0;j--)
    for(k=125;k>0;k--);
}

void Time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IE   = 0x82;
        TH0  = 0xfe;
        TL0  = 0x33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        TH0  = 0xfe;
                TL0  = 0x33;
    if(count< jd)
      pwm=1;
    else
      pwm=0;
    count=(count+1);
    count=count%40;
}

void keyscan()
{
   if(jia==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if(jia==0)
     {
      jd=2;
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3;
     }
  }
  if(jan==0)
  {
    delay(10);
    if(jan==0)
     {
      jd=4;
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=3;
     }
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jd=3;
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Time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
        }
}

欢迎大家多多指点,共同进步。

网友A:
你好,你这个代码pwm是什么输出的啊。定时器没看到EA、ET0开关打开啊

网友B(2022-03-12):
余40的目的是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新手有疑问,jd与count没有初值吧

抱歉,没看到main函数里面的东西,通过jd与count来输出pwm

网友B:
你好,我是小白,想问一下,jd=3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要全部等于3呀,???

网友C(2022-04-11):
舵机的一个PWM是40ms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我是小白,想问一下,jd=3是什么意思,为什么要全部等于3呀,???

jd应该是类似于bool型变量,设置成3是楼主的习惯吧
可能是幸运数字^_-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jd应该是类似于bool型变量,设置成3是楼主的习惯吧
可能是幸运数字^_-

不~jd=3是舵机置中(1.5ms PWM 0度)
看一看 keyscan()里
jia按键会先jd=2(1ms PWM 逆时针90度)延时后还原jd=3
jan按键会先jd=4(2ms PWM 顺时针90度)延时后还原jd=3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不~jd=3是舵机置中(1.5ms PWM 0度)
看一看 keyscan()里
jia按键会先jd=2(1ms PWM 逆时针90度)延时后还 ...

可恶,没细看

你这个头像,我好像前两天还看过你的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