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MQ-2烟雾报警系统程序

楼主(2021-11-29):
单片机选用STC89C52作为控制器件,传感器选用MQ-2型气体传感器实现对烟雾的检测。烟雾报警器主要由烟雾信号采集及模数转换电路、单片机控制电路、显示电路、声光报警电路和电源电路构成。以MQ-2传感器和单片机作为烟雾报警器设计的核心。AD0832对从传感器的得到的数据进行模数转换,传给单片机并在1602上进行相应的显示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

sfr ISP_DATA  = 0xe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数据寄存器
sfr ISP_ADDRH = 0xe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
sfr ISP_ADDRL = 0xe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
sfr ISP_CMD   = 0xe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寄存器
sfr ISP_TRIG  = 0xe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触发寄存器
sfr ISP_CONTR = 0xe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命令寄存器

sbit ADC_CS   = 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S引脚
sbit ADC_CLK  = P1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LK引脚
sbit ADC_DAT  = P1^2;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DI/DO引脚
sbit LcdRs_P  = 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602液晶的RS管脚
sbit LcdRw_P  = P2^6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602液晶的RW管脚
sbit LcdEn_P  = 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602液晶的EN管脚
sbit Key1_P   = 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减按键
sbit Key2_P   = 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加按键
sbit Buzzer_P = P2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蜂鸣器
sbit Led_P    = 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ED灯

uchar gAlar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报警值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单片机内部EEPROM不使能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SP_Disable(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;
        ISP_ADDRH = 0;
        ISP_ADDRL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从单片机内部EEPROM读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    ISP_DATA  = 0x00;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1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// 对STC89C51系列来说,每次要写入0x46,再写入0xB9,ISP/IAP才会生效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        return (ISP_DAT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往单片机内部EEPROM写一个字节,从0x2000地址开始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Write(unsigned int add,unsigned char ch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2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ISP_DATA  = ch;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擦除单片机内部EEPROM的一个扇区
// 写8个扇区中随便一个的地址,便擦除该扇区,写入前要先擦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    ISP_CMD   = 0x03;
        ISP_ADDRH = (unsigned char)(add>>8);
        ISP_ADDRL = (unsigned char)(add&0xff);
        ISP_TRIG  = 0x46;
        ISP_TRIG  = 0xB9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SP_Disable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,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time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time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2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,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
{
        LcdRs_P = 0;
        LcdRw_P = 0;
        LcdEn_P = 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1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,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Write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LcdRs_P = 1;
        LcdRw_P = 0;
        LcdEn_P = 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1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LcdEn_P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)
{
        LcdWriteCmd(0x38);        // 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口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        // 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        // 地址加1,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        // 清屏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GotoXY(uchar line,uchar column)
{
        // 第一行
        if(line==0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column);
         // 第二行
        if(line==1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md(0x80+0x40+column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Str(uchar *str)
{
        while(*str!='\0')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*str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输出数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PrintNum(uchar num)
{
        LcdWriteData(num/100+4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百位
        LcdWriteData(num%100/10+48);                // 十位
        LcdWriteData(num%10+4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个位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液晶显示初始化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ShowInit()
{
        LcdGotoXY(0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0行
        LcdPrintStr("  MQ-2 System   ");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第0行显示"  MQ-2 System   "
        LcdGotoXY(1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
        LcdPrintStr("Gas:    Warn:   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第1行显示"Gas:    Warn:   "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ADC0832的时钟脉冲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vePlus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LK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获取指定通道的A/D转换结果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Get_ADC0832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dat1=0;
        uchar dat2=0;
        ADC_CL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电平初始化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S = 0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
        ADC_DAT = 0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一次读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1<<=1;
                WavePlus();
        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0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二次读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2>>= 1;
        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2=dat2|0x8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2=dat2|0x00;
                WavePlus();
        }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结束此次传输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ADC_CLK = 1;
        ADC_CS  = 1;
        if(dat1==dat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采集结果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按键扫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f()
{
        if(Key1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减按键被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Alarm>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gAlarm大于1才能减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larm--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13列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gAlar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一下
                Sector_Erase(0x2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存入EEPROM前先擦除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0,gAlarm);                // 报警值存入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加按键被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Alarm<1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只有gAlarm小于100才能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larm++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13列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gAlar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改变后的报警值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一下
                Sector_Erase(0x2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存入EEPROM前先擦除
                EEPROM_Write(0x2000,gAlarm);                // 报警值存入EEPROM的0x2000这个地址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报警判断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larmJudge(uchar dat)
{
        if(dat>gAlar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_P=0;                // 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Led_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ED灯亮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_P=1;                // 蜂鸣器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Led_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LED熄灭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功能初始化
        LcdShow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显示内容初始化
        gAlarm=EEPROM_Read(0x2000);                // 从EEPROM中读取报警值
        if((gAlarm==0)||(gAlarm>100))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读出来数据异常,则重新赋值30
                gAlarm=30;
        LcdGotoXY(1,1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13列
        LcdPrintNum(gAlar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报警值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Get_ADC083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获取烟雾的浓度值
                num=num/2.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调整浓度值,使其在0-100之间变化
                if(num>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100;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光标定位到第1行第4列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nu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烟雾浓度的值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f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

                AlarmJudge(num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报警判断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