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下载提示: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,这是怎么回事啊

楼主(2021-11-29):
(图片)

楼主:
用的是usb转ttl,一直显示检测目标

网友A:
点击下载后,要给芯片供电……

网友B:
可能的原因太多了如果单片机电路板没有问题、下载线也没有接错,还有以下原因会出现你遇到的现象:
1、确认串口没有选错,就是下图中红圈的地方;

2、STC单片机文档里有说,使用他们提供的软件和下载器下载的时候,通常在开始下载前,单片机处于断电状态,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按钮后,会出现你图中的提示,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,才能下载程序。

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单片机说明文档,建议再读一遍其中的 “ISP 下载及典型应用” 或者类似的部分,应该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C:
是不是串口线接反了

网友D:
波特率都填2400试试

网友D:
1.冷启动

网友E:
可能是板子焊接的时候有地方短路,或者串口错误,在保持供电的情况下进行测试

网友D:
1.芯片型号不能选错      2.下载器安装驱动  3.下载器tx接单片机rx,rx接tx 4.先点击下载,再给单片机供电  5.测一下晶振两端电压(时钟电路接触不良  6.

网友F:
晶振和起振电容要紧靠,像你这样的布局,距离就有点远了,可能容易不起振。

网友G:
新手玩STC的通病,怎么都烧录不进去,原因是普通的下载线,会反向供电单片机,造成无法复位下载

网友H:
这是单片机与电脑没有通讯上, 原因很多:
1、STC单片机先断电,然后按下载,再给单片机通电,如果正常下载,就没问题了。 2、设置的串口不对,可能有多个串口,没有设置成与单片机相连的串口

3、单片机型号没选对
4、串口线的RXD,TXD反了
5、单片机的电路板工作不正常,如晶振没起振、处于复位状态,供电不正常(正常5V,因某些元件拉低供电电压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