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单片机C语言程序,如何定义位变量?

楼主(2021-11-30):
2个问题,使用atmega16,端口定义包含在那个库里?avr stdio 4.17 winavr编译 还有位变量如何定义
请大神赐教,谢谢

网友A:
用Proteus 8+winavr吧,在Proteus 8里买咖啡和程序框架都是自动生成的当然包含基本头文件
程序框架:
#include <inttypes.h>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#include <avr/sleep.h>

int main()
{
   // Write your code here
   while (1)
      ;
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avr板块有教程
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
———基于 AVR+Proteus仿真
彭 伟 编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