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文件压缩后文件被改变

楼主(2021-11-30):
如图,我本来想把原来的版本压缩保存起来,后续程序修改如果改的不成功,还调用原来的程序。但是当我打开压缩文件里面的程序时,发现跟修改过的程序一样,也就是原来的也被攥改了,这是怎么回事啊?有谁能解释一下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A:
我忘记有没有这种情况,但你这种做法最安全的是另放一个文件夹,然后后面加版本号。我自己是这么弄的,加日期+版本号。

网友B:
压缩文件内的文件,是可以直接改的,你在压缩文件文件内打开自然修改后会改变压缩文件内容了。

网友C:
操作问题,更压缩无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压缩文件内的文件,是可以直接改的,你在压缩文件文件内打开自然修改后会改变压缩文件内容了。

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现在把原版用U盘考下来了
不知道U盘插上去就被更改了,好害怕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现在把原版用U盘考下来了
不知道U盘插上去就被更改了,好害怕啊

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打开的,如果是打开 项目文件, 那么它依然会指向 你压缩前的目录,调用的也是你压缩前的目录中的现有的文件,而不是你备份到新位置的文件。
但是如果你是打开里面的 C 文件之类的,它就是你压缩前所保存的文件。

网友D:
要是电脑文件这么容易被更改,全世界就都乱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打开的,如果是打开 项目文件, 那么它依然会指向 你压缩前的目录,调用的也是你压缩前 ...

好吧,这个以后再讨论。我相信又解决的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打开的,如果是打开 项目文件, 那么它依然会指向 你压缩前的目录,调用的也是你压缩前 ...

现在还是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吧,我从G盘里面打开C程序,然后项目保存在桌面上,程序修改好后复制一份到U盘里,继续把桌面的程序修改,当发现程序做的不如原本的好,想调用U盘里的原来的程序,发现U盘里的程序跟桌面上的一模一样,这是怎么回事啊?因为我要做好几份程序,大体上一样的,只是局部做修改,所以每一份都想用,请问这如何解决。

网友E:
我之前也是这个样子,出现过类似的问题,后面从新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,再把之前的程序拷进去,再压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