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硅麦克的电路接线

楼主(2021-11-30):
首先讲一下大概的情况。我的行车记录仪的硅麦是藏在壳子里的,录制的声音小,我想自己接根线引到壳子外面。就把原来的硅麦扣掉了,露出四个焊点,但是这四个焊点没有标识,我用驻极体咪头试了试,找出红线黑线接的位置,焊接上能有声音。如下图

因为我不知道这四个点是干啥的,自己百度了一下硅麦的焊点,猜测应该是这样的,如下图

我又从某一个宝买了个声音放大的硅麦模块,不知道怎么接,如下图

我感觉应该这样接线,不知道对不对?如下图蓝线

我用驻极体测的接线点和我百度的接线点一样吗?我买的硅麦模块这样接对吗?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A:
按照你画的,勇敢的去尝试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你画的,勇敢的去尝试吧

怕烧了主板

楼主:
为啥我的驻极体的咪头,没接到(4)OUT上,也有声音呢》

(1)(3)不是只是正负极吗?

为啥接到(1)(3)上有声音呢?

网友B(2025-03-21):
多少钱买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