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.c(1): warning C318: can't open file 'reg.51'

楼主(2021-11-30):
51单片机: warning C318: can't open file 'reg.51'
修改过include paths还是没变化,仍旧是这种错误
有大佬可以帮忙解决吗

网友A:
reg.51 这个文件是不存在的,
不知道你具体要 include 啥, 盲猜  是不是应该:  reg51.h  呢?

网友B:
沙发自信点,就是#include “reg51.h”

网友A:
板凳……,对于能写出 “reg.51” 的楼主,我是无论如何没有自信,一定能猜出她真正所想的。毕竟我都见识过写出:#include "STC8F.51" 的高手,所以,任何谨慎都不为过。

楼主:
抱歉,复制错了,但是错误还没有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凳……,对于能写出 “reg.51” 的楼主,我是无论如何没有自信,一定能猜出她真正所想的。毕竟我都见识过 ...

抱歉,写错了,但还是想请教一下解决方法,毕竟课程设计还是要做的(哭泣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抱歉,写错了,但还是想请教一下解决方法,毕竟课程设计还是要做的(哭泣)

厄…… 抱歉啥的没有必要,关键是:

warning C318: can't open file 'reg.51'

这句话只能看出,你要调 reg.51 , 但是 reg.51 是不存在的,所以必然是会报错的。所以盲猜是不是应该 reg51.h 但具体该是什么,该如何解决你的报错问题……

你的代码,一个字母都没看见,真的是无从帮起啊……

楼主:
unsigned char code c[10]={
0x03,0x09,0x25,0x0d,0x99,0x49,0x41,0x1f,0x01,0x09;}
789.C(14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;'
789.C(14): error C141: syntax error near '}'  后2行是报错

楼主:
不清楚什么原因,简单改了一下,errors 为0了,感谢大伙的热情帮助

网友C:
reg.51.h,加后缀表示库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