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控制舵机连续旋转?

楼主(2021-11-30):
如何使用51单片机,按键控制,当正转按键按下时,舵机一直正转,松开时,舵机停止,反转按键相同

网友A:
舵机不是调整占空比么?比方从20%到80%,在定时器中断里设置个变量,让变量有规律的改变就行了

网友B:
按下连续输出控制电平,松开停止输出就行了。

网友C:
按下连续输出控制电平,松开停止输出

网友D:
用循环在循环里面改变变量的值不就可以了吗

网友E:
设计键处理程序:案件闭合时连续改变某数字输出口的PWM占空比即可,要求不高时PWM可用最普通定时器的溢出中断实现,要求高时,有芯片有专门的增强定时器发PWM,可见具体芯片的PWM例程

网友E:
舵机一般均为50~60的PWM波的占空比控制角度,只要按键按下时占空比连续递增即可实现正转、连续递减即可实现反转

网友F:
固定驱动的PWM频率,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了

网友G:
普通舵机是不能360度连续转的,如果要连转的不如用步进电机。

网友H(2022-03-13):
调节PWM占空比来实现呀

网友I:
先设置一个定时器中断,算出一个舵机360度转动的周期时间,按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来划分(就是合理的占空比)

网友I:
舵机的正反转需要先调试出舵机中间位置,然后就是控制舵机从中间位置转,向左就是反转,向右就是正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