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看看at89c51单片机电子琴,只能发出哆啦咪达四个音,剩下四个不发音

楼主(2021-11-30):
#include<AT89X52.h>
#define SPK P0_0 //定义方波输出口
#define LED P1_1
#define shumaguan P0 //定义数码管段码输出
unsigned int tone1,tone2;
/*****标准音符表*****/
//用于使定时器初值变化以产生相应频率的定时
unsigned char code yinfu[]={
0xfb,0xe9, //Do
0xfc,0x5c, //Re
0xfc,0xc1, //Mi
0xfc,0xef, //Fa
0xfd,0x45, //So
0xfd,0x92, //La
0xfd,0xd0, //Si
0xfd,0xee, //Do#
0xfa,0x14, //So低
0xfa,0xb9, //La低
0xfb,0x4d, //Si低
0x00,0x00 //音符之间的间隔,只要间隔时间小于65ms时,
//喇叭不会发出声音,用作拍子之间的短暂停顿
};
/*****军港之夜音调表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shengri_tone[]={9,3,3,1,2,3,2,3,3,10,9,1,2,1,3,5,5,3,6,5,3,
3,3,2,1,2,3,2,3,11,9,10,11,10,1,11,3,3,11,10,11,10,11,3,3,11,
11,10,11,10,2,10,1,11,10,9,10,9,3,5,5,3,6,5,6,5,3,5,3,1,3,3,3,5,
3,5,5,3,3,2,3,2,11,10,11,10,9,3,3,5,5,3,6,5,6,5,3,5,3,1,3,
3,5,3,5,5,3,3,3,2,3,2,11,10,11,10,9,1 //0代表不发声,即停顿;数字即为音调
};
/*****军港之夜节拍表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shengri_beat[]={24,24,24,24,12,12,48,24,48,24,24,12,12,86,24,24,24,24,24,48,24,
48,12,12,24,12,12,86,48,24,24,12,12,48,24,24,24,24,24,12,12,72,24,24,24,24,
24,12,12,48,24,12,12,24,24,12,12,86,24,24,24,24,24,12,12,48,12,24,12,24,12,12,12,48,
24,24,24,24,24,12,12,48,24,12,12,24,24,86,24,24,24,24,24,12,12,48,12,24,12,24,24,
24,72,24,24,24,12,12,24,12,12,48,24,12,12,24,24,86 //节拍,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
};
/*****自动演示音调表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yanshi_tone[]={ 1,0,2,0,3,0,4,0,5,0,6,0,7,0,8,0,
8,0,7,0,6,0,5,0,4,0,3,0,2,0,1,0
};
/*****自动演示节拍表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yanshi_beat[]={ 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2,
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1,48,2
};
/*****15ms延时子程序,用于节拍*****/
void delay(void)
{
unsigned char n=50;
while(n--)
{
unsigned char i;
for(i=0;i<125;i++);
}
}
/*****定时器0初始化*****/
void initTimer(void)
{
TMOD=0x01; //定时器0,工作方式1;定时器1,工作方式1
TH0=tone1;
TL0=tone2;
}
          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
{
TH0=tone1;
TL0=tone2;
SPK=~SPK; //取反,以产生方波
}
/*****演奏子程序1*****/
void play1(void)
{
unsigned char m=0;
unsigned char s;
unsigned char a=1;
while(1)
{
EA=0;
LED=0;
a=shengri_tone[m]; //取音符
s=shengri_beat[m]; //取节拍
tone1=yinfu[2*a-2];
tone2=yinfu[2*a-1];
EA=1;
while(s--)
{
delay();
}
LED=1;
m++;
if(m>=119) return; //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
}
}
/*****演奏子程序2*****/
void play2(void)
{
unsigned char m=0;
unsigned char s;
unsigned char a=1;
while(1)
{
EA=0;
LED=0;
a=yanshi_tone[m];
s=yanshi_beat[m];
tone1=yinfu[2*a-2];
tone2=yinfu[2*a-1];
EA=1;
while(s--)
{
delay();
}
LED=1;
m++;
if(m>=32) return;
}
}
/*****按键检测*****/
void check_key(void)
{
P2=0xff;
P3=0xff; //设置为输入状态
switch(P2) //检测按键,输出数码管、载入定时器初值、允许中断
{
case 0xfe:shumaguan=0xF9;tone1=0xfb;tone2=0x90;EA=1;break;
case 0xfd:shumaguan=0xA4;tone1=0xfc;tone2=0xc;EA=1;break;
case 0xfb:shumaguan=0xB0;tone1=0xfc;tone2=0x7b;EA=1;break;
case 0xf7:shumaguan=0x99;tone1=0xfc;tone2=0xad;EA=1;break;
case 0xef:shumaguan=0x92;tone1=0xfd;tone2=0xa;EA=1;break;
case 0xdf:shumaguan=0x82;tone1=0xfd;tone2=0x5d;EA=1;break;
case 0xbf:shumaguan=0xF8;tone1=0xfd;tone2=0xa7;EA=1;break;
case 0x7f:play1();break;
default: EA=0;SPK=0;shumaguan=0xff;//如果没有键按下则关闭中断和数码管
}
switch(P3)
{
case 0xfe:shumaguan=0x79;tone1=0xfd;tone2=0xc8;EA=1;break;
case 0xfd:shumaguan=0x24;tone1=0xfe;tone2=0x6;EA=1;break;
case 0xfb:shumaguan=0x30;tone1=0xfe;tone2=0x3e;EA=1;break;
case 0xf7:shumaguan=0x19;tone1=0xfe;tone2=0x57;EA=1;break;
case 0xef:shumaguan=0x12;tone1=0xfe;tone2=0x85;EA=1;break;
case 0xdf:shumaguan=0x02;tone1=0xfe;tone2=0xaf;EA=1;break;
case 0xbf:shumaguan=0x78;tone1=0xfe;tone2=0xd4;EA=1;break;
case 0x7f:play2();break;
default: EA=0;SPK=0;shumaguan=0xff;//如果没有键按下则关闭中断和数码管
}
}
/*****主程序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initTimer();
// shumaguan=0xff;
TR0=1;
ET0=1;
SPK=0;
while(1)
{
check_key();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