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驱动芯片TM1651双色草帽灯亮度怎么蓝色的亮度比白色暗?求达人解惑

楼主(2021-11-30):
请问有朋友用过TM1651 LED驱动IC 吗?

我用来驱动蓝色和白色的双色草帽灯,怎么蓝色的亮度比白色暗。。。
灰度都是设置的最大。

网友A:
蓝白双色? 第一次见到这种双色LED,有图么?
在LED特性上来讲,LED是发不出白光的,所有的白光LED其实发出的都是蓝光,然后通过底部荧光涂层体现出白光效果,你观察白光LED会发现不点亮时,可以看到黄色的底色,其他颜色LED是没有的。所以从原理上来讲在一个LED封装里面不太可能实现蓝白双色…… ,因为如果涂了荧光涂层,蓝光也变白光了。
而如果通过红光绿光蓝光 混光成白光一般效果又不会好, 在不知道你的 蓝白双色LED成光 原理之前,暂时提不出好的建议。
只能说如果你这个蓝白双色LED中的白光如果 是利用的混光原理的话 白光比蓝光亮就是必然的了,因为白光本来就是 蓝光的亮度,加上红绿光的亮度的最终产物。

网友B(2022-07-27):
请问您用的是什么样的MCU

网友C:
灯珠芯片点亮所需电流不一样 所以电路也不一样,彩色的灯本来看起来就会暗一点

网友D:
每一种不同颜色的LED发光压降及发光效率是不同的,要从硬件上或软件上去调整。人眼对于不同颜色光线的敏感程度也是不同的。

网友E:
用外接电源给蓝白LED通过相同的电流,看看亮度上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F:
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是不一样的,红和黄的是2V左右,蓝、绿、白的是3V左右,具体的都有不同,厂家生产出来就不一样。不过一般用的话可以按红和黄的是2V,蓝、绿、白的是3V算。TM系列驱动IC只能整体调整亮度。如果想使双色视觉亮度均衡需要额外串电阻。

网友G:
测一下工作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