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张力检测直流电动机调速设计 求思路

楼主(2021-11-30):
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设计,求大佬指导一下思路

网友A:
是给油井用的吗?只听说过油井用张力检测线缆,调整转速。难点是张力计的设计,估计都是抄施密特的三轮测量方案。

楼主:
不是,就是用张力检测直流电机调速

网友B:
利用张力控制直流电机速度是造纸和钢铁工业轧机的典型应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利用张力控制直流电机速度是造纸和钢铁工业轧机的典型应用。

是哦,没接触过这些行业,是不是不用浮法方法生产玻璃的也应该用啊。

楼主(2022-03-03):
引用 网友B:
利用张力控制直流电机速度是造纸和钢铁工业轧机的典型应用。

那该怎么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