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LCD12864显示程序无法在实物中显示出来?

楼主(2021-11-30):
程序如下!!求求大佬教一下我!!!

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sbit LCD_RS=P3^4;       //数据/命令选择端
sbit LCD_RW=P3^6;       //读/写选择端
sbit LCD_EN=P3^5;       //液晶使能控制

uchar code dis_l1[]={"白日依山尽"};   //定义所要被显示的数据
uchar code dis_l2[]={"黄河入海流"};
uchar code dis_l3[]={"欲穷千里目"};
uchar code dis_l4[]={"更上一层楼"};
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uint i,j;
   for(i=ms;i>0;i++)
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/*写指令到LCD中,指令通过单片机的P0口输入,
  写指令操作顺序按照RS=0;RW=0;EN=0;延时;EN=1;写指令;延时;EN=0的顺序*/
void write_comd(uchar cmd)
{
   LCD_RS=0;
   LCD_RW=0;
   LCD_EN=0;
   delayms(5);
   LCD_EN=1;
   P0=cmd;
   delayms(5);
   LCD_EN=0;
}
/*写数据到LCD中,数据通过单片机的P0口输入,
  写数据操作顺序按照RS=1;RW=0;EN=0;延时;EN=1;写数据;延时;EN=0的顺序*/
void write_dat(uchar dat)
{
   LCD_RS=1;
   LCD_RW=0;
   LCD_EN=0;
   delayms(5);
   LCD_EN=1;
   P0=dat;
   delayms(5);
   LCD_EN=0;
}

/*设定LCD的显示位置 X表示所要显示的行数,Y表示所要显示的列数*/
void lcd_posi(uchar X,uchar Y)
{
   uchar posi;
   if(X==1)
      X=0x80;
   else if(X==2)
           X=0x90;
           else if(X==3)
                   X=0x88;
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X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0x98;
    posi=X+Y;
    write_comd(posi);
}

/*LCD初始化*/
void lcd_init()
{
   write_comd(0x30);     //LCD功能设定指令,采用八位数据,基本指令集
   delayms(5);
   write_comd(0x0c);     //LCD显示状态开关指令,显示开,游标开,不允许反白显示
   delayms(5);
   write_comd(0x01);    //LCD清除显示指令,清除LCD显示内容,为后面显示做准备
   delayms(5);
}

void main()
{
   uchar i;
   lcd_init();    //初始化

   lcd_posi(1,0);//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
   i=0;
   while(dis_l1[i]!='\0')
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(dis_l1[i]);//显示字符
         i++;
      }

   lcd_posi(2,0);//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
   i=0;
   while(dis_l2[i]!='\0')
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(dis_l2[i]);
         i++;
      }

   lcd_posi(3,0);//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第一个字符
   i=0;
   while(dis_l3[i]!='\0')
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(dis_l3[i]);
         i++;
      }

   lcd_posi(4,0);//设定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第一个字符
   i=0;
   while(dis_l4[i]!='\0')
      {
         write_dat(dis_l4[i]);
         i++;
      }

}

网友A:
得用字库,给汉字取模,本不能直接显示汉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得用字库,给汉字取模,本不能直接显示汉字

如果是7920主控的话就自带字库的。

网友C:
大概率是硬件接法有问题,包括线序错误、跳线错误等。
查各器件与程序要求的是否一致,先显示个出任意个字符先。
点阵屏如果字库不符合要求(硬或软)、线序、时序等有问题是不会出东西的。
总之,先查器件与软件是否匹配,再查硬件接法有无问题,再查软件并调试就可以了。
象图中这种标准化的试验板,厂家都配有相关的试验程序可以直接用,然后在此基础上改更容易成功。

网友D:
你买这个开发板没给你12864的驱动吗???

网友E:
都舍不得把12864的排针焊接上吗?

网友E:
12864的对比度调好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都舍不得把12864的排针焊接上吗?

不是的!是因为要和别的芯片焊,所以暂时先这样弄着

网友F:
1,线要焊上,在你没有保证程序完全正确的情况下,首先要保证的是硬件没有问题,你这种接法,它就是不显示,你并不能确定是软件出了问题,还是硬件出了问题
2,要以实际效果为主,仿真在12864一点用处都没有
3,看好引脚的排序,是不是这个方向,方向不对,屏幕一样的会亮的!插反了容易烧
4,看一下店家给的资料,这个带不带中文字库的,不带的话,要扫描显示的

网友G(2022-04-21):
有过这种遭遇,不过是我拧背后的罗丝显示出来字的,整个罗丝能显示的角度很窄,不超过90度

网友H:
没有设置准双向看

网友H:
没有设置准双向口

网友I:
第一,可能液晶选择不对,你的代码是控制带字库的12864的液晶的,如果你实物液晶是点阵液晶,就肯定无法正常显示了。
第二,硬件上找找原因,包括连线、焊接等。

网友J:
你的LCD12864是不是带字库的,如果不带你就要自己写编写一个属于自己的字库,程序帮你看过了,没有大的毛病.

网友H:
设置管脚

网友K:
注意对比度,还有接线之类的

网友L(2022-06-07):
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,应该是液晶显示器不带中文字库,换成纯英文

网友M:
把12864反过来拍个照。

网友N:
如果仿真没问题,就是需要调节背光

网友O:
液晶屏白茫茫,对比度调整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