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有谁知道这个电子元件标示怎么看么?

楼主(2021-11-30):
背面是光板,只有这面有印字,外观看着应该是独石电容,但是这标示实在看不懂。
有知道兄弟,能不能告知一下,型号? 或者指点一下怎么看?

网友A:
应该是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是将过高电压转换成地电位和/或中间值的分立元件。

网友B:
如果是ZnO/MOV varistor或者Y电容,因为用在高电压场合,都要有UL、CE、CCC等强制安规认证标志。这个没有,基本上可以确定是PTC自复保险,本身耐压不高,只能用在低压侧,所以无需安规认证。

网友C:
看外观,2000pf左右的陶瓷电容器。。。

网友D:
首先,图,标识看不清. 其次,长这个样子的,可能是电容,也可能是可恢复保险等,需要让大家帮忙识别,最好拍清图片,最好是有整体应用环境图片...不然,都是猜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,图,标识看不清. 其次,长这个样子的,可能是电容,也可能是可恢复保险等,需要让大家帮忙识别,最好拍清图 ...

首先,感谢你的回复,诚如你所说,也许这东西压根不是电容。

然后,小小的解释一下,这已经是我能动用的手段中能拍到的最清晰的图片了,背后的黑白底色,是板子上的底纹了(不是马赛克),要再清晰就是通过显微镜去拍印字的点阵了…… , 个人以为,能不能认出一个人,和是否能看清毛孔关系应该不大……, 当然,关键是“穷”,买不起显微镜。

最后,感谢你的建议,下次知道了,另外拍一个应用环境图片,一起供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ZnO/MOV varistor或者Y电容,因为用在高电压场合,都要有UL、CE、CCC等强制安规认证标志。这个没有, ...

感谢答复,综合你和沙发所说,我确定这个不是电容了,

就是想请问一下,我现在也认为,这个是PTC自复保险,能从图片上仅有的信息看出是啥规格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是将过高电压转换成地电位和/或中间值的分立元件。

感谢答复,你说的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 这个不是很明白, 应该说完全不懂。板凳说的保险丝我到能有那么点概念。然后我又仔细的测量了一下仅有的电路,这个东西,是串联在 电源入口和开关之间的,从电路连接来看倒是比较符合“保险丝”的定义。

你说的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  不知道是串联在电路上还是并联在电路上的? 如果也是串联在电路上的,那么我再琢磨琢磨,如果是并联在电路上的,我就不考虑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答复,你说的 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 这个不是很明白, 应该说完全不懂。板凳说的保险丝我 ...

金属氧化物变阻器(MOV或浪涌抑制)  多数是并联在电路上的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首先,感谢你的回复,诚如你所说,也许这东西压根不是电容。

然后,小小的解释一下,这已经是我能动用 ...

朋友,试试手机微距,应该是可以拍清楚的...另外,有应用场景,基本可以锁定是什么...,判断是不是可恢复保险丝,万用表量下通断就知道了,如是可恢复,这长相应该是500mA以下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答复,综合你和沙发所说,我确定这个不是电容了,

就是想请问一下,我现在也认为,这个是PTC自复 ...

你这照片太糊了,要是能识别出字母和数字,你写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照片太糊了,要是能识别出字母和数字,你写出来。

看着像 LT60,能知道啥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着像 LT60,能知道啥么?

耐压60V,下一行是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耐压60V,下一行是电流。

明白了, 谢谢, 原来下一行才是关键信息……

找了另外一个看了一下
上面一行 是: * 60  (非常模糊不管了)
下面一行 是: X010  能看出多大电流么?

网友E:
一般都是tb搜,有很多只是为了区分并没有参数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明白了, 谢谢, 原来下一行才是关键信息……

找了另外一个看了一下

X010是0.1A。

楼主:
收到,万分感谢。

结帖